映泰G41-M7 重启卡d1 求助

楼主(2015-09-22):
不稳定的板  但是按几率来说  百分90 第一次开机 都能正常点亮  正常点亮 后 点重启 就卡D1主供电都正常 PCI PCI-E 时钟复位  也正常

BIOS刷过了  BIOS芯片CPU 也换过了  还是一样
多次 测试 发现:IO IT8718 28脚 DDR_OV_CTL 不能被拉低 (不被拉低第一次可以开机 但是重启卡D1)

DDR_OV_CTL 开机正常点亮后 这个脚不能被拉低  导致VDIMM0-2 电压在0.45V 左右 不正常
偶尔试过几次 DDR_OV_CTL  开机后 被拉低  VDIMM0-2 有0.8电压  可以正常重启。

不拉低Q54  G级就没有高电平 不能完全导通  Q54  C级有0.82V电压
这个 不导通 VDIMM 就只有0.45V这样的电压  一点重启就卡D1
请问高手  要使IO 28脚拉低  要什么前提条件吗  是哪个信号?
或许帮我解释下DDR_OV_CTL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。

IO换过了  PCI-E CPU 内存 打阻值都正常。网卡拆了。

网友A:
拆掉Q41 会不会正常使用

网友:
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,查下LPC总线

网友:
昨天搞好一块是二代G41   CPU底座虚焊

网友:
换一个io试一下吧

网友:
内存 CPU IO  慢慢查

网友:
COMS清除下或者看看内存巢那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掉Q41 会不会正常使用

拆掉过了 一样 ,也飞过线  都不行

网友:
觉得是内存和BIOS的问题

网友:
把两个小芝麻管换掉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