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310偏色

楼主(2015-09-22):
一台方正R310 HR接电大电流,板号和ACER3750G图纸一样的也有点位图。拆开后很快就找到故障点,显
卡供电的一个19V电容短路了。换掉,再看看板子南桥底下了有两个电阻腐蚀了。 R2536 R2546 从料板上
分别都找到1K 10K换上。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但有偏色进系统也一样 。排除屏幕和排线问题。图标有点偏
蓝,像这种问题是哪个信号引起呢,以前修过一台华硕UL30T进水修好后显示也是这样,后来修好了是这个电阻断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