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ASK S1200

楼主(2015-09-22):
接手一台ASK S1200投影机,故障客户描述为开始的时候偶尔能通电,偶尔不能通电,最后彻底不通电了,电源指示灯都不亮。
拆机:检测电源板:单独测试电源板,16V,6V,-5V输出正常,以为电源板是好的,接上主板测试,没有接点灯板,发现16V,6V逐渐降低为0,-5V也逐渐降低。
手上没有同型号的机器,没有办法对换测试,有没有修投影的高手解答下这个现象能不能确定故障的范围。

网友A(2016-03-17):
故障还是电源板!更换电源板就OK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故障还是电源板!更换电源板就OK!

呵呵,已经修好了,没换板,故障的确为电源板

网友:
恭喜啦!这机子电源板通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