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DDA无电压或电压过低怎么修?

楼主(2015-09-22):
实在是无头绪啊,前提是不换五脚芯片的前提下,是怎么改好?
芯片

网友:
一般是LDO 小集成块电路,主要看 FB PIN脚的两颗反馈电阻

网友:
V星的我是直接用三极管的,降压后有2.7V左右,上了CPU,刚好2.5V

网友:
不换?如果坏了你不换,能怎么办。巧妇难做无米之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