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2VLE-RH进系统USB口不可以用

楼主(2015-09-22):
如题M2VLE-RH进系统USB口不可以用 是技嘉主板给联想做的  没有进系统的时候  都可以用 只要系统就不行了 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建议你先软件后硬件,先进入PE检测鼠标能不能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驱动的问题
重装一下系统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装个系统看看 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重装系统看看驱动是否一样

网友:
重装系统试一下,再考虑硬件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  不行的话 换个其他的系统  或者去下官方的驱动

网友:
楼主你先还原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能进PE,证明没什么问题,进系统不行驱动问题多

网友A:
驱动问题。重装一下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驱动问题。重装一下系统

应该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驱动吧,下个鲁大师打下驱动还不行就重装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官网驱动试试

网友:
我认为是板的问题 IO  南桥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    硬件的话  桥坏的概率大    搞过一个联想G31的   USB键盘能用  一插U盘就死机   换GB好了

网友:
PE是检测大多数问题的标准

网友:
软件问题哟,重做系统 试试吧。

网友:
先进BIOS看看USB设置,如果USB设置有改动。然后进安全模式卸载USB驱动,再进行安装。如果无效的话,再进PE重装系统

网友:
装官网驱动,不行就换个系统安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