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(2015-11-28):
来自: 甘肃兰州 来自 甘肃兰州
http://www.520101.com/html/inlandtv/010959962.html
1.A3机芯电源
A3机芯电源最早出现在采用三洋公司的LA7680机芯上,故而得名,因其电路简洁、效率高、易扩展、易维修,现在已被各厂家广泛使用。
R520、R521、R522为起动电阻,R519、C514、R524、V513、T501的(1)、(2)绕组组成正反馈回路,C514为振荡电容。
V553及周边元件、VD515、V511、V512组成稳压控制电路。R552为取样电阻,VD561为V553的发射极提供基准电压,当电源输出电压过高时,V553、VD515、V511、V512均导通程度增加,使开关管V513的基极被分流,输出电压随之下降;反之,若电源输出电压降低时,V553、VD515、V511、V512均导通程度减少,使开关管V513的基极分流减少,输出电压随之上升。
VD518、VD519、R523组成过压保护电路。另外VD563也为过压保护。
C515的作用:
我们来看如果没有C515会怎样?当某一时刻开关变压器的(1)脚相对(2)脚为正时,一方面(1)脚的电压经R519、C514加到V513的基极,欲使V513饱和,但同时,该电压也经R526加到V512的基极,这样一来,V512饱和导通,而V512饱和导通将迫使V513截止,这就有矛盾了。
再来看加 入C515的情况:同样当某一时刻开关变压器的(1)脚相对(2)脚为正,欲使V513饱和,这时该电压也经R526加到V512的基极,但由于有C515的存在,C515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,需经一定时间的延迟,或者说C515有一个充电过程,才会使V512饱和,这样就不会干扰V513的饱和了。显然,C515容量的大小决定了延迟的时间,这样也会影响V513基极脉冲的占空比,同样也会影响输出电压的大小,根据这一点,有人误认为C515是振荡电容,这显然是不对的。
A3电源电路图
2. IX0689电源被广泛运用于国内各种品牌的TA两片机中,是国产机用得最多的电源之一。
振荡电路
300V直流电压经R707、R724分压后,再由C735、L701加到N701的(12)脚,IX0689的(12)脚是内部开关管的B极,于是开关管开始导通,电流从(15)脚C极流入,从(13)脚E极流出,经R714、R710到热地。
T701的(3)、(5)脚为正反馈绕组,在开关管导通时,正反馈电压的极性是(5)正(3)负,(5)脚电压经V735、R713、L701加到N701的(12)脚,使开关管的电流进一步增大,如此循环使开关管很快饱和。
开关管饱和期间,电能转为T701中的磁能。随着N701(13)脚流出的电流不断增大,R710两端的压降也不断增大,当R710上的压降达到1V左右时,开关管开始退出饱和状态。
开关管一旦退出饱和,T701各绕组的感应电压极性全部翻转,正反馈绕组(3)、(5)脚的极性为(3)正(5)负,(5)脚的负电压经C713、R713、L701加到IX0689的(12)脚,使内部开关管的电流进一步减小,如此循环,使开关管迅速截止。
开关管截止期间,开关变压器次级各绕组的整流二极管全部导通,将储存在开关变压器中的磁场能转变为电能,供整机各路负载,同时,T701的(1)、(6)绕组与C717、C718、R710和C706构成振荡回路,当振荡半个周期后,重新使T701的(6)脚为正(1)脚为负,耦合到(3)、(5)绕组使开关管重新导通。
稳压过程
在开关管截止期间,T701(3)、(4)绕组上的电压使IX0689(2)、(3)脚内部整流管导通,在C711上建立约27V的直流电压,C711上的电压加到IX0689的(10)、(2)脚内部取样基准比较电路。当电网不稳或115V输出波动时,C711上的电压也跟着波动,经内部取样比较,最后从(9)脚输出,对开关管的导通周期自动调整,从而使115V输出电压稳定。
1、当开关管过流时,R710两端的压降也必大,此电压经R712加到IX0689的(7)、(8)脚,使内部保护管导通,经(9)脚对开关管的B极电流分流,也就是说对开关管的电流进行限制。
2、当电网电压升高时,T701初级绕组在开关管饱和期间其电流上升的速率将增大,从而使T701的(3)、(5)绕组正反馈电压增大,V736将击穿导通,IX0689的(7)脚内部管子导通,经(9)脚对开关管的B极电流分流,即保护了开关管。
3、115V输出端接有稳压管V738,当输出电压大于130V时,V738击穿,使开关电源停振。
IX0689电源原理图
3. SONY F29电源
SONY F29丽音王系列机芯有KV-2565MT、KV-2565MTJ、KV-2584MT、KV2954MT、KV2965MT、KV2966MI等型号,采用厚膜电路STR-S5741,为变压器耦合并联型自激式开关电源,能适应110V-240V的电网电压,主电源输出135V,输出功率达200W。
振荡过程
开机后C607上约300V直流电压,一方面经T602的(4)、(2)脚加到IC601的(1)脚内部开关管的C极上,同时300V电压经R603加到IC601的(1)脚内部开关管的B极上,开关管开始导通,T601的(4)、(2)绕组产生(4)正(2)负的感应电动势,经耦合,在(7)、(6)绕组产生(7)正(6)负的感应电动势,经R609、C610反馈到IC601的(3)脚,使内部开关管的电流进一步增大,如此循环使开关管迅速饱和。
开关管饱和期间,T601(4)、(2)绕组的电流线性增大,D651、D652、D654均截止,T601储存磁场能量。随着C610不断被充电,其IC601(3)脚的电压越来越低,最后迫使开关管退出饱和状态。
开关管退出饱和状态后,T601各绕组的感应电压极性全部翻转,经反馈后开关管迅速截止。
开关管截止后,D651、D652、D654均导通,T601储存的磁场能量转化为电能向负载释放。同时,C609经R609、T602的(7)、(6)绕组、IC601的(2)、(3)脚内部放电,R603也给C609反向充电,使IC601的(3)脚电压越来越高,最终将使开关管再次导通,开始新一轮的振荡。
稳压过程
T601的(6)、(8)绕组上的电压反映了输出电压的大小,经D606整流、C613滤波后在C613上建立取样电压(正常时约43V),该电压加到IC601的(2)、(9)脚,IC601内部有取样稳压电路,能根据C613上的电压大小,自动调整开关管的导通时间,最终使输出电压稳定。如果C613上的电压过高,会使IC601内部进入保护状态,使开关管截止。
SONY F29电源原理图
4.SONY G3F-K电源-1
SONY G3F-K属于贵丽单枪系列机芯,主要有:KV-K25MF1、KV-K25MF11、KV-F25MF1、KV-F25MW11、KV-F25MN31、KV-K29MF11、KV-K29MH11、KV-F29MF1等。
该部分为电网输入电压变换电路,关于STR-81145A的工作原理请参见金星C7428电源。开关电源振荡部分见SONY G3F-K电源-2。
SONY G3F-K电源-1
5.SONY G3F-K电源-2
SONY G3F-K电源采用STR-S6708厚膜电路,关于STR-S6708的工作原理,请参考金星D2902电源。
SONY G3F-K电源-2
6.SONY KV2184电源
SONY KV2184采用STR50115B厚膜电路,与此电源相同的机芯还有:SONY KV2182CH、KV2181DC/KV、KV2182DC等。
振荡电路
R604是起动电阻,300V电压经R603加到IC601的(2)脚内部开关管的B极上,使开关管开起导通。电流从IC601的(4)脚E极流出,在滤波电容C615上建立115V直流电压。
T602的(9)、(10)脚为正反馈绕组,开关管导通时,C615被充电,T602(9)、(10)脚正反馈电压是(10)正(9)负,经C607、R603加到IC601的(2)、(4)脚(开关管的B、E极),使开关管迅速饱和,T602储存能量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