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6Q1T不显示

楼主(2015-09-22):
前天接到一台索尼笔记本开机不显示,待机0.011,开机电压跑到1.5A有跳变重值显卡还是不显,显存北桥都加过焊电压1.6A还是不显外接也不显,求大神指点下具体还有那里故障,3 5V正常屏供电电压正常,和BIOS有关吗?本人新手求助

网友A:
先换下CPU,内存,屏啊,有时配件也易坏

网友B:
sony的很多是bios坏,是我就先刷个bios试一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下CPU,内存,屏啊,有时配件也易坏

都换的试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ony的很多是bios坏,是我就先刷个bios试一下看

这款机器的BIOS芯片有点不一样,不过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看行不行

网友:
这情况应该先排除BIOS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