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 不开机

楼主(2015-09-22):
         接一台HP CQ42  AMD 的板子 版号AX2 故障是不开机 ,按开机NBSWON1# 有跳变 DNBSWON#也有跳变 S5_ON 也正常发出+3VS5 1.1VS5 都正常 这样基本可以确定故障在桥这块了吧  桥的32.768 晶振波形也正常 +3VS5 1,,1VS5 都到桥里了 RTC通过G2也有3.3V ,但是桥就是发不了SUSB SUSC 的电压  不知道使这个桥工作还需要那些条件
   另外我看这个板子 论坛的资料比较少 刚好我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和图纸 还有自己备份的BIOS,一起发上来 给需要的朋友吧
AX2 AMD 独显

网友:
赞一个。这么好的维修经验,,, 不吸取一下浪费了,,,加个好友,,多多指教扫描二维码加我为好友

网友:
待机有吧

网友:
南桥复位呀

网友:
这个板子 有最新进展 3V_S5 只有3.0 没有常见的3.3 控制级是4V 这个是10V 上拉 一般也有7 8V 左右 从PC100 以后断开 电压就恢复到9V 这个10ALW 到六个电阻 全部断开都不行 切断电压就正常了 难道是板层短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