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和u被修挂了

楼主(2015-09-22):
好吧 大师们 问题来了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华硕m4a78plus15秒关机故障
买不到阻排472 我就用电烙铁想加焊1下
加焊后 不15秒关机了 提示电压过高
我进去看 3.3v 有5v 5v有12v 12v有17v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然后再焊 1下 进去看 都是剩下0.几的电压了......
再然后就黑屏了 经检查内存显卡电源都是好的 就剩下主板和u没得检查了。。。估计第一次修主板失败了

网友A:
人才,472其他料板不是很多吗,15秒过流直接修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人才,472其他料板不是很多吗,15秒过流直接修U

我不是维修人员 只是想学下嘛 手头没有料板 我看帖子不是有人说也可以挖掉吗
我就看随便焊下 再不然就挖掉 哪知道会这样啊
u会不会挂掉啊

网友B:
这个排阻也要单独去买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排阻也要单独去买呀

我不是维修的啊 也没有料板啊

H55

网友D:
没那么夸张,修个电压CPU 能挂,不科学

网友:
哪个坏了啊 就是那个472被我焊坏吗?
可是原来不就是坏啦。。。

网友:
多数是SIO 挂了

网友:
可是 南桥那个边上472阻排 焊前焊后电压和阻值都没区别啊 我没动到io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没那么夸张,修个电压CPU 能挂,不科学

他这修的应该是把南桥那边的472给弄没了或者有地方被他弄短路了

网友D:
短路了高的电压,这个电压灌到SIO ,把SIO 的侦测电路全部挂了,现在还要多换一个SIO ,差了资料这个板子的SIO 也用5V

网友:
其他还有问题吧

网友E:
不要那么担心, CPU没挂, 主板没挂, 你是进BIOS里面看12V  5V  3.3V  变红色而已,

网友:
AMD的CPU,也可能挂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要那么担心, CPU没挂, 主板没挂, 你是进BIOS里面看12V  5V  3.3V  变红色而已,

版主 现在是黑屏中。。。

网友:
红色是822 绿色框是472 我就是用电烙铁焊了47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他这修的应该是把南桥那边的472给弄没了或者有地方被他弄短路了

你们不是说可以翘掉吗。。。。我没动其他的 就焊那个 不懂哪里短路了 奇怪 而且 我第一次焊电压很高
第二次在焊就电压很低 然后没焊关机 就开始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短路了高的电压,这个电压灌到SIO ,把SIO 的侦测电路全部挂了,现在还要多换一个SIO ,差了资料这个板子的S ...

高手居然有资料 维修成本不如买个啦 不然就送给你修了 哈哈

网友:
估计没完成跑马吧

网友F:
人才,主板你怎么能测出17伏来,是电源坏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们不是说可以翘掉吗。。。。我没动其他的 就焊那个 不懂哪里短路了 奇怪 而且 我第一次焊电压很高
...

是不是连锡了

网友:
应该是吧 可是我都挖光了 还是黑屏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人才,主板你怎么能测出17伏来,是电源坏了吧

电源好的。。

网友:
可能焊短路,亏本了。

网友G:
我不问你职业,也不感兴趣你的爱好,好在你目前只玩的“低”电,要是有一天你对“国家电网”有兴趣了还敢玩吗?有句川话,“球经不懂”。

网友:
电源本来就是只有12V,怎么能有17V。量错了?

网友:
不回是短路了吧  看有没有连锡什么的

网友H:
台机板上没升压电路吧?估计表有问题,想玩先去弄点好工具。另外U没那么容易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台机板上没升压电路吧?估计表有问题,想玩先去弄点好工具。另外U没那么容易挂。

什么表啊 求指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不问你职业,也不感兴趣你的爱好,好在你目前只玩的“低”电,要是有一天你对“国家电网”有兴趣了还敢玩 ...

强电不懂 也不敢玩 刚好第一次拿了1个 半死不活的板子 玩玩看 不然也是扔了

网友:
楼主确定没动过CPU供电那一块吗?是不是你加焊排阻的时候连锡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不是维修的啊 也没有料板啊

悲剧啊,修理ibaofei报废了

网友:
动铬铁不拆U,很容易挂的。试过两次了,以后都不敢了。

网友:
不懂,就修个OC   USB过流了至于烧U

网友:
烙铁不会有漏电吧,怕你用的是一般货色的烙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