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3E5P二修机从不触发到不显示维修过程

楼主(2015-09-22):
这个月修了不少二修机,感觉挺有成就感的,最记忆深刻的就是这架SONY还有一架ASUS的,今天先讲下SONY的。各位看官觉得好的就给点分鼓励一下哈!抽空再把ASUS K43SV 4.1的这个维修过程写一下。

品牌:SONY
型号:PCG-3E5P
老规矩,正反面海报献上 1 2

板号  3

故障:不触发,修好不触发问题后上电电流到 0.31掉电。
拆机后测量待机3V 5V,发现只有5V,无3V,这个主板有图纸,看了下图纸分下了下,此机待机3V是按开关之后,由IO开启的。顺便看了下IO旁边,被明显拆掉了一个小5脚的IC,图4

看了下图纸得知是 IO的供电 5

简单的测试了下这个5脚小IC 1 3脚正常,应该是被拆掉料了,只需要找一个就好了,可是这个东西不好找啊!此处我就不废话了,最后在ACER JE40-CP的主板上找到了一个引脚完全相反的芯片,请看清楚,是完全相反的芯片。这里我把板号还有芯片位置发图片上来,方便大家日后寻找,看图6 7

引脚定义看图8

请仔细对照图5跟图81 3 4 5脚,看仔细就知道是完全相反的,所以只需要把芯片的字朝下,肚子朝上焊接就可以了,简单易懂是不是?呵呵!换上插电,电压3.3V出来了,看图9(此处注意:由于肚皮向上,所以要把芯片的引脚往下压,压的时候多注意下,别把芯片引脚压坏了,我这个换了第一个,第3脚压坏了,导致芯片工作有时候有3.3V出来有时候没有,用示波器打电压是有波形的,后面又换了一个就稳定了)

修到这里才是还原了原来的故障而已。
CPU开机电流到0.31掉电 10

掉电首先怀疑是不是缺电压引起的,经测量发现缺少CPU供电,看图11

CPU供电芯片型号是 ISL6262A,44脚的开启信号没有。图12

此信号是IO WPC775L27脚发出来经过PR26这个0Ω的电阻到达 ISL6262A44脚的。图13

这里由于别人动过,也没多测量,直接就把IO干了,更换后故障一样不出VRON.
深呼吸了一口气,仔细想了下,IO不发出VRON,是不是由于缺少其他电压的PG引起的呢!于是看了下图纸找到了这个信号 MPWROKIO 108脚,图14

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呢!请看下图15

右上角那边有4二极管并排着,有4PG信号,这些PG信号是各大供电正常之后发出来的,都有产生,所以4个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,所以VCC3经过电阻R391U23第三脚提供一个3V的电压。
U23U24这两个门电路相信很多人都不懂,包括我也不懂,我们先不看他们,先看MPWROK这个信号,这个信号它肯定是个高电位对不对?知道这个结果,我们再来看U23U24,我找了下他们的PDF
U24好理解,高电位进,低电位出;低电位进,高电位出。从图纸可以知道,U24的第二脚由一个10K的电阻 R395上拉,得到一个高电位,那么,它第四脚产生了一个低电压给了U23,这里我抓了下图,通电瞬间会跳变一下,从低到高,瞬间变低。图16

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U23怎么工作。
U23,两进一出,从上面我们得到的结果是,3脚高电位进,6脚低电位进,U23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第四脚要输出一个高电位。当时实际上这个引脚测试不到高电位,把这个IC的第四脚翘起测试到有高电位出来,看图17

既然芯片高电位有出来,那么就是后面电路拉低了这个电位。
MPWROK这个信号除了给IO,还给了南桥南桥的R6脚,显卡的AN36脚,还有U49第二脚。看图18 19 20

两个BGA芯片跟一个小IC,首先把小IC拆了,MPWROK还是没有出来,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去测下对地阻值,发现MPWROKHWPG都对地短路了,图21 22

这两个信号都到IO跟南桥,前面IO已经换过了,剩下的只有南桥,把南桥拆了就好了。
附上一张修好的显示图 23

其实这个机器花了不少时间去修,中间误杀了显卡,因为拆了南桥之后发现 HWPG没短路了,但是MPWROK还是短路的,把显卡也干下来了,最后才发现是在拆装U49的时候,有锡把下拉电阻R396连起来了,看来以后做事还是要多注意一下,呵呵。

最后附上U23,U24两个门电路的PDF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去研究下。

NC7SZ57

网友A:
冰心越来越厉害了,都开始搞笔记本了

网友:
维修的时候要细心,人为造成的问题有时候很难搞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冰心越来越厉害了,都开始搞笔记本了

没办法,什么都得搞啊!原理都差不多,就是缺少些经验,经常走弯路,不过反而弄懂了电路的结构,因祸得福

网友:
   分析的很好。   2修机一样干。  膜拜

网友B:
厉害,教教我修本本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厉害,教教我修本本

你都不用修了,直接请人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思路非常的清楚。给我这种对笔记本为0了解的看很好!

网友:
这样都被你看到了。我每次看到你发帖都想着这次会不会又来个误杀呢, 结果哈哈。  信号级维修不是那么的简单的。我们得继续摸透才行

网友:
大神啊,我都修烦了

网友:
了得!根据时序维修,故障就明显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都不用修了,直接请人就可以了。

没什么量,请人不亏死。

网友:
写得很详细,也能看懂....真的不错!!!

网友:
技术可以。修得不错

网友:
这种板 不好修啊

网友:
这种显卡 不太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:
楼主技术杠杠的,把图纸传上来就好了 我有一台不定时掉电

网友:
以前修到SONY的都不大想修,太难

网友D:
现在随着市场越来越不好做,二修机报不上价格,都不想

网友:
恩,技术不错,是我早放弃了。

网友E:
可以呀!冰大师。
这帖好,能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。
从不触发到缺PG掉电,一个流程下来井井有条,赞!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,楼主大师啊!

网友F:
看楼主修本,突然觉得修本好累的,这个能收多少钱啊

网友:
我要是也会弄笔记本就好了。。。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楼主修本,突然觉得修本好累的,这个能收多少钱啊

这个基本没赚钱,同行的,还是修过的,价格也收的低,换了一个IBM的南桥还有一个G98-630的显卡,没办法,亏本也得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呀!冰大师。
这帖好,能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。
从不触发到缺PG掉电,一个流程下来井井有条,赞!

有些细节的太罗嗦,也没多大作用就没写了,也不重要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随着市场越来越不好做,二修机报不上价格,都不想

是啊,这架都是亏本做的,没办法,不亮技术给人看,人家不会拿机器来

网友:
图文并茂,文字描述清晰最喜欢看这样的贴能学到东西给你加分

网友:
又见到一修哥搞鬼的机器

网友G:
之前我也修到过一修哥做手脚的机器,后来还是找啦一块全好板子对着修才修好的,把显存边上的部分电阻都搞没啦,修啦好长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之前我也修到过一修哥做手脚的机器,后来还是找啦一块全好板子对着修才修好的,把显存边上的部分电阻都搞没 ...

有耐心,有时间是可以跟它慢慢磨

网友:
厉害给楼组赞一个加点加分

网友:
评分支持下呗!发帖子都是冲着积分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