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双动力 静音 BTX-400SEL 维修过程问题

楼主(2015-09-22):
长城双动力 静音 BTX-400SEL 维修过程问题
1-已更换P1014AP06电源IC,
2-短接绿地不启动,
3-AZ7500,4脚短接地,电源能启动
各IC电压如下图

网友:
那就从4脚往回查呀

网友:
电源没修过,正好拿来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各路输出电压多少v

网友:
绿线不启动,但7500四脚短了能启动,那就让它先启动,然后查各路输出的电压是否正确、反馈到339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到达,另外339也会有坏的,虽然很少。

网友:
虽然看过刘坚强的电源视频,但是还是不会修

网友:
修电源要多动手记笔记,过于复杂的只能作为练习。一个2手电源最多20元,现在的新配置,耗电越来越少。是个电源一般都没问题。

网友A:
楼主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吗?......

网友:
修东西不能光靠量电压,
懂最容易损坏的,最重要的,最基本的电子元件的好坏判断------再加上所谓的------断电在线经验检查法,只要不是特殊问题,90%都能很快找到大概的问题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吗?......

短接4脚后各电压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短接4脚后各电压正常

短接4脚,测试339和7500各脚电压

网友:
楼主7500的14脚的电压偏低,先查一下....

网友:
14脚电压低了,一般在+5V左右,查低了的原因。

网友:
楼主有新进展吗?回个帖.....

网友:
测量周围的三极管看看

网友:
短接4脚有输出,说明在开机电路(看看比较器和条件)

网友C:
从4脚反回去查,短接绿线的时候,4脚电压有没有被拉低?

网友:
请问一下楼主,PS-ON电压0.2X-2.X左右跳动(电压被拉低了,接上主板不能正常开机)
短接绿线电源可以输出,A7500 第四电压变0,请问下,楼主这种情况哪里坏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4脚反回去查,短接绿线的时候,4脚电压有没有被拉低?

短接绿地,4脚电压慢慢降3.9V降到2.8V,但不启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