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修了一些技嘉P43主板,此类主板修复心得

楼主(2015-09-22):
技嘉主板真的不敢恭卫,此类主板大多是元件不良,说白了质量问题,不像华硕,V星一线品牌,用了几年后依旧坚强,这些P43主板,开机不断掉电的据多,另外就是CPU供电场管烧坏的也不少,另外就是BIOS问题,收回来的十张有8张是这样部问题,掉电原因多,修过75232,修过时钟芯片的居多。另外掉电就是BIOS刷一下,烧官的,那么就3918上官多。这个用几年之后,基本就没用了,都是严重的质量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有很多技嘉的p41有问题

网友:
技嘉也是一线的好不好,再好的厂家也会有次品的

网友:
技嘉 好像没有怎么差 吧  ,再说 老板子的  问题都有 ,,,,,,不是这个坏  就是那个有问题  ,很正常   。。我这里 修主板  从来 没修过什么  梅捷 2线的 , 到底是他们质量好还是 他们卖的少呢

网友:
技嘉的口杯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华硕好么?修复率低得要死  10片基本有5片没戏  我承认我技术渣,那是至少技嘉的10片还能修好8片

网友:
技嘉主板就算修好也看运气,基本就是几天就坏,我收过一批80多张,网吧的,全部是掉电,场官问题,这种主板可以修好,但换过了发出去,别人用几天还是老问题就来了,比入换个场管,好了,发出去只要别人电源用的差一点又坏了,烦时钟芯片坏的特多,只能买新的换上,
还是华硕好修,修过了基本再回来修过。V星的也是。技嘉主板越来越不行了,

网友:
这样的主板很少能看到华硕供电场管烧掉,基本没用,V星也没有,都什么年代了还烧这个,以前P4主板也就 算了,现在都是大功率场管,动不动烧这个,这是小厂家的做工,才会这样。郁闷。他专用3918,3919这个管子,真差,

网友:
770系列,大多是不亮是北桥,掉电同样场管,进钟,及75232,对技嘉无语,凡是别人用过的不管是私人的,还是网吧公司,一通电就是一样问题。

网友:
基本P系列,770系列,三年之后没什么可修价值,

网友:
华硕P系列,基本就是828电阻坏的多,其次就是USB供电问题这人是断线 ,这两个比较多,很少有BIOS坏,技嘉特多。然后V星就是BIOS多。军规主板还是不错的,说来说去,技嘉问题最多。

网友:
主板做工都好了没有修的喽我们就关门回家抱孩子去吧

网友:
不过CPU怎么修

网友:
5v短路怎么修

网友:
笔记本换屏怎么换

网友:
台式板卖了好多——都不怎么想修————

网友:
技嘉的P43就是问题板!

网友:
技嘉主板的品控真是不敢恭维

网友:
不会吧,我还真第一次说技嘉没有华硕好!

网友:
技嘉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华硕 V星修的较多 技嘉修过的少点

网友:
大槽钢 都差不多,,,技嘉比华硕好

网友:
华硕返修率高。

网友:
技嘉也是一线品牌的,可能以前做得不太好,现在应该做得不差了,但我们出新电脑都是用华硕主板的!

网友:
P41 P43的基本修不好. 当时好了,第二天又不稳定的多. 能修好的,基本也只有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