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222WA用半小时闪屏,最后白屏,求指点

楼主(2015-09-22):
近日遇到一台联想L222WA显示器,用半小时左右开始闪屏,然后白屏.一开始摸驱动动板与屏主控,都是热的汤手.可没配件换,于是先在迅维上下了个1920*1080的程序,用驱动板点另一块屏(原屏是1900*1200),过了N久,都OK.
     于是,买了一片屏主控CM2709D,换上去,还是一样.测屏上的电压,没什么异常,其它元件也无升温异常.所以没办法了,求大神指点.(换过的CM2709D,还是很烫手,不知是不是还是这芯片问题).更背的是我再把驱动板刷成1900*1080,连机也开不了了.(电压是正常的,开不了)

网友:
同量有一台联想的L2061,开机闪白条.换了个海尔的驱动板,OK了

网友:
也可能屏有问题呢

网友:
首先排除屏供电与屏上的转换电压是否正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