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h架构笔记本做完win7系统开机和点击文件夹总是反应慢

楼主(2015-09-22):
做了好多好多pch架构芯片组HM55的笔记本电脑系统,都是win7的,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,就是开机慢,然后运行程序也慢,有些笔记本的运行速度顾客根本就接受不了,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同行都是怎么解决慢的问题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,都说一说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啊

网友:
你没换个系统来做吗

网友:
如果排除软件问题 单出发生在 HM55的芯片组上 似乎没有注意过这样的

网友:
还为发现,自求多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