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现代]
现代显示器通用驱动板代用问题,说奇怪不奇怪

楼主(2015-09-22):
现代显示器通用驱动板代用问题,说奇怪不奇怪,在高手眼里,不奇怪在我手里真的想不通,求解如下: 此显示器确定为驱动板坏,于是定了通用的回来,通用驱动板如下: 背面如下: 屏是10对的,那应该就是双8的屏线。
来张看得清楚点的图,   按理说双8的要么按22的接法,要么按13的接法,要么按20的接法,问题来了,按以上的接法都不行,后来按1的按法正常显示了,1的接法应该是单8位的呀,  屏线都是双8的屏线,屏接口也有10对100欧的数据对, 为什么按单8的接法就能显示,按双8的按法都不行呢?  本人学显示器的时候,去学笔记本课去了,显示器课上一节没上一节的没学会多少,还请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写的好复杂

网友:
通用的板没有那么复杂的吧

网友:
显示器也 不怎么懂。我手里 有个闪屏的   也 搞不出

网友A:
你确定你那个屏型号是什么接口    30pin双8还是单8   还有屏供电多少   屏分辨率多少。 这种通用版比较常见   很好上手的  你内容根本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那个屏型号是什么接口    30pin双8还是单8   还有屏供电多少   屏分辨率多少。 这种通用版比较常见 ...

我的屏是双8的(从屏接口得知)  ,所以用的是双8的屏线,按理说,接通用板 接法就要按双8的接法,但为什么把双8的接法(8-1表示单8,8-2表示双8,)都试了,最后按单8的接法,屏显示了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的屏是双8的(从屏接口得知)  ,所以用的是双8的屏线,按理说,接通用板 接法就要按双8的接法,但为什 ...

....   8-1 是双八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那个屏型号是什么接口    30pin双8还是单8   还有屏供电多少   屏分辨率多少。 这种通用版比较常见 ...

最后再请教一下,屏的分辨率怎么看得出来,顾客来买屏的时候总是问“你这个屏分辨率是多少的。”我自己都不知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后再请教一下,屏的分辨率怎么看得出来,顾客来买屏的时候总是问“你这个屏分辨率是多少的。”我自己都 ...

... 屏有型号  百度一下

网友:
屏的详细信息百度一下就全有了,包括分辨率,多少组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....   8-1 是双八!!!

啊!!!,真的吗?   那8-2是什么呢?我自己都晕了。

网友:
这个要查屏的资料才知道是单8双8这些,不是乱跳的

网友:
最好还是原板烧程序,这个OSD及色彩要好些,比通用板强

网友:
百度上都有屏幕详细参数,可以参考下的

网友:
1和2这个不准的,不用较真。

网友:
你把屏幕型号发上来让高手给你解答下。

网友C:
对呀,这里8-1.8-2都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

网友D:
是跳线的驱动板,还是刷程序的

网友:
晕,真没研究过这问题,都是直接改上能用就好,没折磨深入研究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跳线的驱动板,还是刷程序的

通用的驱动板,哪来的程序刷,这个都不用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呀,这里8-1.8-2都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

8-1单八应该是

网友:
但是楼主的帖子里说他的是双8的呀,想不明白了

网友:
这个没研究过

网友:
通用板不会这么复杂的

网友:
30pin是双8线,屏是单8 的,查屏的参数看下。

网友:
这个万能驱动板,跟我的一样。你说的让我看到的有点乱,我还是不会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