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8H61- M PLUS V3

楼主(2015-09-22):
触发后跑码跑一半重启  ,    换过内存    ,   写过BIOS之后发现用独显可以点亮    求各位老师帮助

网友A:
刷过BIOS 不显示, 要么集显坏,要么桥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刷过BIOS 不显示, 要么集显坏,要么桥坏

R68 上右边的两个管子没电压  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过BIOS 不显示, 要么集显坏,要么桥坏

在论坛搜到了有张帖子好像解决了    不过限权了    太无语了

网友C:
限权的是多少积分,看我能不能看,再转发给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限权的是多少积分,看我能不能看,再转发给你!

那个帖子是220的权限 你还差得远

网友D:
哪个贴,我读书少,楼主不要骗我,第三张图明明不是H61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R68 上右边的两个管子没电压  ,

那两个就是集显电压上下管子啊,

网友E:
怀疑是集显供电问题

网友F:
这个型号板子我修过20多片   装了系统后重启不能入系统  修复引导都不可以    重刷论坛BIOS就可以了。  你这种现象还没见过。

网友:
看口才 能忽悠客户买个独显就可以了

网友:
很明显是集显坏咯,H61 都这样!

网友:
集显也 不经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怀疑是集显供电问题

恩  ,昨天GBA了一下桥不掉电   今天一来又回到老样子了   不可能真的要忽悠顾客卖个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两个就是集显电压上下管子啊,

嗯嗯  就没得电压 昨天BGA了一下桥再开又不掉电 集显也没电压  今天一来再开还是跑码跑一半掉电

网友G:
集显的供电坏,这样很危险,很容易烧U 的集显模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型号板子我修过20多片   装了系统后重启不能入系统  修复引导都不可以    重刷论坛BIOS就可以了。  你 ...

你有这一样的BIOS啊  给我分享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集显的供电坏,这样很危险,很容易烧U 的集显模块

恩  ,你修过这种板子没  讲讲经验

网友:
建议换个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哪个贴,我读书少,楼主不要骗我,第三张图明明不是H61

失误失误 发错一张

网友:
  换桥   ,   换桥的太麻烦了  并且 这板子最多收60-80划不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限权的是多少积分,看我能不能看,再转发给你!

唉    还是谢谢你 ,  我在想点其他办法 不行就卖个板子给他

网友H:
P8H61集显是集成在CPU里的,楼主何不换个CPU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8H61集显是集成在CPU里的,楼主何不换个CPU试试!

CUP  我在其他板子上试过的  是好的啊

网友:
主板维修我是越来越差劲   技术落后啊  有没有资料给透露点

网友I:
尤其是61的板子没有搞好过一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  ,你修过这种板子没  讲讲经验

你的主板集显供电叫 GFX ,这个供电在你使用独显的时候是不工作的,使用集显的时候会在诊断卡B2/69 时出来,但是由于电路有问题,当电压出来时可能存在异常或者是电源IC 的保护电路异常启用了保护断电,然后主板有可能还会自动上电,假设主板真的是启动了过压或者短路保护,而这个保护现象是真实存在的,那么你的U 集显功能就可能报废了,就算不报废集显也会花屏或者死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  ,你修过这种板子没  讲讲经验

不需要用集显,就插独显使用,若需要用就必须要修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限权的是多少积分,看我能不能看,再转发给你!

好人。。

            当你自己遇到了却倒在权限下真郁闷。。

网友:
集显供电问题

网友J:
试试换CPU电管芯片看看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尤其是61的板子没有搞好过一块啊

  这板子我就搞不来集显供电   我老师说  有可能是CUP座子虚焊  也有可能是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试试换CPU电管芯片看看...

  这个和集显电路有关系么 ?    麻烦讲解一下   谢谢

网友K:
不值得修就让客户加独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不值得修就让客户加独显吧

唉  叫他换的板子 在重新做个桥试看看  但是不可能以后在遇到这种板子这种问题 也叫别人加显卡 和换板子

网友:
供电都查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哪个贴,我读书少,楼主不要骗我,第三张图明明不是H61

那是失误失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