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lx3plus不认内存

楼主(2015-09-22):
如题,直接说原因结果,内存不认,内存SPD与电源1脚没断线,好像是238脚和118脚阻值正常,但是238脚没有3.3V电压根线到SATA接口中间经过一个小三极管,相连272排阻,排阻没问题拆下小三极管,发现管子下面还有线,继续跟,一直跟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边上PU17,拆掉这个小8脚,电压内存238脚3.3正常,开机OK。没找到这个小玩意,直接不装,也能显示

网友:
可拆可不拆 这只是稳住内存的

网友:
就是内存控制总线引起的

网友:
芯片内部短路了吗?  今天能正常用不代表 能挨过保修期哦

网友:
那个管子是3312A,有替换的吗

网友:
这个是SMB 系统管理总线的DC ,所以出现问题会干扰系统管理总线,造成板子不人内存

网友:
不加的话可能BIOS 里调节电压的功能没法用,但是不影响正常1.5V 的内存

网友:
是SPD问题吗,

网友:
原来有时候主板不内存不光是接触不好,还有主板小八脚内存控制总线的问题,又学到东西了!

网友:
干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应该是调内存电压用的

网友(2015-10-28):
这种问题没有查过排阻

网友:
现在还出新问题阿。

网友:
可惜今天的分加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