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无CPU供电

楼主(2015-09-22):
开机自动上电 CPU无供电  诊断卡00    诊断卡PESL灯不亮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主板?

网友:
先换IO  自动上电

网友:
不自动上电了再修CPU供电

网友A:
IO加焊自动上电修复    主板型号 华硕P8B75  CPU供电还没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O加焊自动上电修复    主板型号 华硕P8B75  CPU供电还没有

这种板不上电 重点查 ATX的绿色线连接的元件有没坏 跟IO的连接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板不上电 重点查 ATX的绿色线连接的元件有没坏 跟IO的连接脚

自动上电  上面写错了

网友:
查CPU供电芯片EN信号

网友:
按不跑码修就行

网友:
找CPU管理芯片,看看各脚定义,是否满足

网友:
7系列 的 就不动了

网友:
放弃了搞了2小时该换的都换了没戏

网友:
7系列特么难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