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扬天s510

楼主(2015-09-22):
开机能显示报警两声就黑屏了,但是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,又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兄弟吗?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急急急急啊,又遇到类似的问题的吗???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奇葩故障
建议你裸板试试 看掉不掉,要是裸板掉 刷个BIOS 试试

网友:
是不显示还是屏暗?

网友A:
我知道什么问题 我也搞几天了

网友:
外接一下试试,有可能是显卡吧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 ... ;page=1#pid14066541
看下故障是否一样 我发了个条帖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知道什么问题 我也搞几天了

第一 是暗屏? 第二是显卡? 无非就这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 是暗屏? 第二是显卡? 无非就这些

那就修你崩溃 孩子

网友:
我今天同行也拿来这样的一台机,现象一样

网友:
看一下LID#信号是否被拉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