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 刷无安全芯片的bios后的新故障

楼主(2015-09-22):
今天修到一个ibm t61 , 过logo掉电,刷了无安全芯片的bios后能正常亮机了,可是进系统能认到有线网卡设备,有叹号!打驱动,换系统都不行,bios会影响到这里?

网友:
MAC不见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MAC比对不上

网友:
可能网卡芯片有问题了 !

网友:
怎么解决?

网友:
怎么能解决

网友:
MAC地址对不上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MAC地址了,接着刷

网友A:
不行就换个网卡试试,有可能过LOGO掉电就是网卡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行就换个网卡试试,有可能过LOGO掉电就是网卡引起的

无安全芯片的bios和一般的有什么区别

网友:
有可能得在dos下重新写MAC地址

网友:
会,和ec一起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