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日大霉了 华硕K40AB

楼主(2015-09-22):
*脏话*本来是桥的问题 谁知加焊了以后*脏话*大短了 摸了一下 桥没烫 显卡却烫了 还有DJ=BD 也很烫 真是日鬼了

网友:
看来是阁下打炮技术不过关啊

网友:
显卡供电芯片烤坏了吧?冷静……

网友:
悲剧了啊

网友:
没什么吧 难免出错 下次注意就行

网友:
温度没掌握好吧 !

网友:
温度太高,加焊时间太久了吧?谁都难免有失手的时候

网友A:
老板买的【迅维】的BGA 3000多的 偶尔发出异响  温度到246度就上不去了 翘都翘不动 还没用习惯 之前用 *词语被过滤*BGA的轻轻松松280度 一摆就动 感觉跟BGA有关吧 说实话那BGA真不好用

网友:
可以调的呀。下温调高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板买的【迅维】的BGA 3000多的 偶尔发出异响  温度到246度就上不去了 翘都翘不动 还没用习惯 之前用 *词 ...

楼主是没有用习惯罢了。这和BGA关系不大吧,既然不熟悉,为什么不拿料版先试试温度吗?设置合适的温度。再说,楼主这加焊应该是爆锡珠短路了吧。

网友:
是曲线设定的问题么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短路了,把供电芯片也烧了,我这边的BGA也不好用,下部温度总上不来,做A卡的时候经常爆,不爆的返修又高,叫老板换个又舍不得

网友:
偷偷点个赞咯!!!

网友:
温度过高了,造成爆珠短路。

网友:
其实这也算维修经验了 ,没事

网友:
是不是桥 没有做好哟

网友:
BGA曲线没设定好吧?

网友:
不要灰心了,你这次不出点问题,下次就不会注意这个问题,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,温度也不高,加下就短了。

网友:
连锡了吧 看来要从弄了

网友A:
昨天检查了哈 显卡 桥都没短路 老板给我分析了一哈 没贴胶纸的嫌疑最大 造成短路

网友:
哥们     我和你一样啊   我也是旱桥   跑马了    但不亮  焊显卡也不亮

网友:
一点一点查,费点事,没什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天检查了哈 显卡 桥都没短路 老板给我分析了一哈 没贴胶纸的嫌疑最大 造成短路

没贴隔热纸?那样会把边上的显存搞空焊,但是不会短路吧

网友:
是BGA的问题么

网友:
桥挂哪  换个就好

网友:
每个人都有不顺的日子!淡定。

网友:
为什么加焊桥,显卡却短路了,桥没断吗?

网友:
朋友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修好了大短路就是没有贴胶纸 在那地方刚好有个 19V的锡点在哪里  然后导致5V的上官击穿 然后5V连接的 显卡供电芯片 CPU供电芯片统统洗白 换了后 不短了 但是没有待机 量待机芯片 没有线性输出 果断换芯片 之后就好了 显示了 人也有精神了!多谢撒尿牛肉丸。

网友:
最后怎么搞得

网友:
现在问题各种有

网友:
amd 平台的的我加焊都是用热风强扫一下 就完事  ,反正都用不了多久 ,这样做,经济,安全方便快捷

网友:
你还不知道我前天,也是楼主这板子,辛辛苦苦弄好这块板子,谁想这主板CPU风扇贴纸没装,导致主板烧了一大片,你知道我的当时的心情吗,比你还痛苦!

网友:
这机器发热量太大,最好是显卡桥都焊一下。

网友:
280度过高了。我调的5个档。4档上225 下 260 足够下无铅了。

网友:
显卡供电烧了?

网友:
先找看是什么问题,然后锁定目村解决

网友:
连珠了吧。

网友:
245应该能动了。我用的CF360,焊灌胶的,上270呢,没发现问题

网友:
你这次不出点问题,下次就不会注意这个问题,

网友:
总有不顺的时候,让大脑偶尔归零,内心保持平静

网友:
我上次做显卡把隔了老远的板载CPU加坏了,点背没办法

网友:
肯定是加焊时间太长了,或者看又没有把周边的元器件搞掉件的

网友:
要么运气不好,要么BGA的温度曲线不均匀

网友:
呵呵,楼主我是打打酱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