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机图解拆机教程
内存条掉贴片,求助

楼主(2015-09-22):
电脑经常性无法冷启动,热启动正常。今天冷启动死活过不去,下了决心排查,最后发现有根ddr2内存条上掉了个贴片。拔出这根内存条后一切正常了。
贴片位置是ddr2贴标这面的最右边,上图失败,唉。求高手告知如何修复
电脑

网友:
找个相同的换上,不行就买条了,现在便宜的很

网友:
DDR2几十元一条,找不到就另外买一条吧!

网友(2016-01-21):
你找不到芯片,找到也要洛铁焊,那你只能换内存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