悲催的Z370 Z470 烧内存

楼主(2015-09-22):
      话说 前两天一台Z470 的机子 电脑公司拿来说内存问题 换了根内存测试两天后烧了 内存巨烫 贴纸都烧焦了  拿到后换了内存开机显示了 本来以为是内存不兼容还是质量不好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 换根内存 没过几天拿过来,果然还是烧了 巨烫+贴纸烧焦  这下不敢马虎了 拆机检测内存电压1.54V 感觉正常啊 此时内存不温度正常 奇怪了 索性换供电芯片 +上下管+另外还增加了一个下管(这个板子有这个下管的位置) 加根测机内存 点亮OK  测试两天昨天开机 妈蛋!又烧了!这个板子已经烧了三根内存了,不敢乱搞了,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内存老是烧呢
      上次那个Z470 还没有搞好,今天又来个Z370 来得时候是不开机,看电流表CC灯一闪一闪的,初步判断有短路,拆机量公共点正常,这样基本是分组供电上管短路,查到内存供电,阻值为0,拔掉内存阻值恢复正常,通电内存供电PL8 这边有吱吱的漏电声,换上下管供电芯片,通电还是一样吱吱声,电流变动幅度很大,还好没装内存,不然可就惨了。量上下管的控制级正常不悬空,不知道除了DRVH DRVL还有哪些原因会造成上下管不受控呢
       这两台机子一个Z370一台Z470 都是同一个型号芯片控制的。第一个不莫名烧内存 第二个上下管导通烧内存,都是难啃的骨头,大家帮帮忙都发表发表意见吧!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ASUS X550VC 的主板老烧内存颗粒的,修这个主板亏死了,一共换了16个内存颗粒,换了两次,都烧了。

网友A:
不能把板载的下掉用内存槽吗

网友:
学习中。帮不上忙。

网友B:
把PL8\ER4\EC5这三个零件换了,再听听看有没有你所谓的漏电声。

网友:
有板载内存的主板先识别板载内存哟,全拆了不行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能把板载的下掉用内存槽吗

难道是那芯片坏了还是电压高?

网友:
烧内存?还真没碰到过。。。  供电芯片跟上下管一起换掉呗。估计是电流过大烧的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把PL8\ER4\EC5这三个零件换了,再听听看有没有你所谓的漏电声。

PL8 ER4 是1.5V 电路上的  EC5 是有什么关系呢 EC6 吧

网友:
看看内存供电的升压电路,B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L8 ER4 是1.5V 电路上的  EC5 是有什么关系呢 EC6 吧

你发的图片看不清楚,是指与ER4电阻串联的那个电容。注意检查PL8输出端的电容是否有漏电的。

网友:
楼主内存的滤波电容没换吧,我碰到一个烧硬盘的把电容全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烧内存,还真是第一次听说,楼主内存也真多,烧了这么多内存,我都有点痛心,帮楼主顶一顶吧!

网友:
会不会反鐀出问题呢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,连桥都挂了,莫名其秒

网友:
这故障挺奇葩的

网友:
S3 S5正常吗

网友:
说到滤波电容我想起来了 前天修到一台V480 的机子 不开机 按开机键3V 5V 出来一下就掉了 后来发现那个S5_ENABLE 这个3V 5V  的控制信号不正常   找了一圈 最后换了3V 5V 的滤波电容好了 固态的那种 换贴片的好了

网友:
又烧了一根内存了  换了1.5V 的滤波电容 之前听人说 有3V5V 滤波电容有问题 也会引起烧内存 具体原因不知 但是还是换掉了 昨天测试了一天 今天早上 开机无显示了 摸下内存巨烫  内存又坏了 用内存测试座 发现有四五个点阻值为0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用示波看一下电压杂波

网友(2015-10-27):
引用 网友C:
待机芯片是不是RT8206M,如果是,就换一个试试
烧内存换待机芯片。何故?求指教!

网友:
建议查查供电芯片吧,这个感觉芯片坏的几率比较大呢

网友:
在学习中,期待结果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搞好啊?我也遇到一台Z470的两个内存烧掉了

网友(2015-12-01):
楼主修好没有啊?我这个是Z370的机器,不出3/5V,RT8206M一直在响啊。用RT8206A代换以后,还是在响,也不出3/5V。把3/5V后面的滤波电容换掉(换的跟原来一样的)还是故障依旧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