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求助:pro视网膜A1425 单主板,能否触发(不接电池 不接HDMI板)

楼主(2015-09-22):
求助:pro视网膜A1425 单主板,能否触发(不接电池 不接HDMI板)谢谢!

网友A:
这个机器 可以触摸吗  没听说过苹果有触摸款的

网友:
触发,笔误,视网膜屏幕

网友B:
这款机器单用原装电源可以触发,单用可调电源触发掉电。电池有电情况下原装电源和可调电源都可以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款机器单用原装电源可以触发,单用可调电源触发掉电。电池有电情况下原装电源和可调电源都可以用。

好的,谢谢热心回复!

网友:
不用电池,上电源直接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 可以触摸吗  没听说过苹果有触摸款的

好像人家楼主没有说触摸吧,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的有触摸的?

网友:
A1425?板号是是820—3462吗?我修过,记得单板是可以触发的,但是电源小板要带的

网友:
单板可以触发,但不是开机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