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AL解决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5-09-22):
联想E49AL解决进系统掉电,亲测OK!
联想E49AL独显11310-1 LSS-1

网友:
bios引起的

网友A:
我这个开机直接进BIOS/换硬盘什么的都不顶用/插不插一个样/去掉键盘也是一样/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

网友(2015-11-22):
bios 问题多哈

网友:
再下一个试下,,明明是BIOS问题 怎么刷了几个还会重启

网友:
E49有好几种主板,BIOS估计都不通用

网友:
我的是集显不晓得通用不  下下来试试看

网友(2016-02-19):
5525待机是多少

网友(2016-03-24):
引用 网友A:
我这个开机直接进BIOS/换硬盘什么的都不顶用/插不插一个样/去掉键盘也是一样/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

直接刷BIOS就可以了

网友(2016-05-02):
我的机器进系统和WIN7 PE就掉电重启,2003PE可以,但是触摸铜管温度很高。感觉是BIO问题S,结果刷了也不行, CPU供电的三个玻璃管换了也不行。 请问下大家有没遇到过类似情况

网友:
我的也也是进系统掉电

网友:
有时开机掉电有时正常是不是BIOS问题

网友(2016-06-27):
进系统掉电。下一个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