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C不开机,加电50ma 按开机键后100-300ma跳动,求维修思路?

楼主(2015-09-22):
5C不开机,加电50ma  按开机键后100-300ma跳动,求维修思路?

网友:
刷机看看报错多少

网友:
  5系列最容易坏 u2

   前几天也是漏电不亮  换了u2就正常了

网友:
目测CPU上层,先问客户是怎么坏的,最好就是刷个机看报错多少。

网友:
楼上有道理   CPU读软件但是读不了   怀疑双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