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绿屏

楼主(2015-09-22):
如题 偶尔也能正常 其他一切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
原因

网友:
如果你是专业维修先试试是屏线松动没或接外显看看,如果不是专业维修的,只是高维护电脑的,建议送修。免得扩大故障。

网友:
屏、屏线、都换过了吗

网友:
屏线 接口 屏都有可能
用户建议送修检测

网友:
替换屏线 屏幕 依旧的话检查屏线接口主板端的信号线是否正常

网友:
很多原因都能导致种种情况,楼主排除几个没有啊?

网友:
数据线没有完全通,

网友:
屏,屏线,显卡都有可能了

网友:
屏少信号线,你这说的,好像不是维修的?

网友:
屏线的可能很大,换一个试试吧,应该会好

网友A:
屏已经换了 估计是屏线的问题 暂时没有 要订货
屏线用万用表测下看看有没有断线 确定故障
详情

网友:
在屏线未买回来前,先查主板屏接口各数据线有无问题,如果无问题再等屏线再试,以免浪费时间。

网友:
屏线,屏,是主要的对象了

网友:
屏线的问题,有某根线不通造成的。

网友:
屏线可以测啊

网友:
屏线接口容易松 重新插

网友:
显卡吧 这个是

网友:
一个一个排查。把屏放在别的笔记本上面看看是不是正常的,第二个换屏线,两个点没有问题就是显卡和显存了

网友:
man hinh cap mang hinh

网友:
我怎么感觉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  屏线吧

网友:
先查屏线 ,再接口 ,再测LVDS信号,再屏都有可能 !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屏线接口和主板的接口接触不良!

网友:
哈哈技术是慢慢积累的

网友:
屏线吧,R13是双显如果你想排除是不是显卡问题,把独显屏蔽掉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屏线有问题

网友:
屏接口电路,别忽略了

网友:
这是RGB的问题排除屏,屏线,加焊PCH 显卡

网友:
屏线坏了吧 哈哈

网友:
怎么解决啊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已经换了  估计是屏线的问题  暂时没有  要订货

屏线用万用表测下看看有没有断线  确定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