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万能驱动板连接高压板问题

楼主(2015-09-22):
买了个液晶通用驱动板,没注意看细节,今天使用时才发现驱动板连接到高压板的接口处没有12V电压的那组,只有GND,GND,5V,5V,ADJ,BLON这六个接口,我记得高压板的驱动电压不都是12V的吗,如果使用通用高压板,还需要改这里的电路吗,5V升到12V吗?

网友:
驱动板 本身就是5v电压的  只有极少数是 12V供电的    改下电压就好了

网友:
建议楼主找专业人员维修,

网友:
要么你买的不对  ,有的板子是 12伏的  ,有的板子是5伏 和3伏的  ,你买的时候肯定没有注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