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s进不了系统求助

楼主(2015-09-22):
一5s突然开机一直卡在LOGO,然后就灭掉了,重启也一样,接itunes也是刷不了,一直提示在等候iphone
有朋友遇到过这故障码

网友:
能不能联机?不能联机干掉USB控制器,仅供参考

网友:
重刷机看看行不?不行重装硬盘。

网友:
有尝试进DFU模式刷机?

网友:
换数据线,换内置电池,上次遇到一个IP5刷机到百分之十左右进度条卡住,然后报错,后来换了一个电池,一次就刷好了

网友:
有机能USB管,或充电IC,或硬盘坏,你看刷机卡在等待IPHONG拔掉有没有报错9.报错9硬盘问题。

网友:
USB管理芯片换掉看看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硬盘坏了

网友:
先看供电 每路供电都正常在用排除法 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