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0换开机排线后,不开机 io it8518待机发烫 求助

楼主(2015-09-22):
     原来的开机排线坏了 ,在网上定了一根 看不出反正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接上后待机的灯不亮了  io插上电源后发烫  请大神帮忙解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 本人是小白

网友:
       以为是io的问题,换了一个it8502e,开机还是没有反映啊

网友:
这种排线应该是直通的吧,反过来应该没关系的,施主,我感觉你那IO是不是没焊好,好像还连锡呢

网友:
而且那么厚的一层灰就不能先把灰尘清干静再修吗?

网友:
看着那个 EC有换过的痕迹  要是待机的时候EC烫 EC出问题的可能性大

建议找个专业的检测下吧

网友:
发烫的芯片多数是坏的啦

网友:
待机情况下任何芯片都不会发烫,首先你得把灰清干净在修机吧

网友:
线性电压正常吗?排线接口的SW信号3.3V正常吗  按开关有跳变吗,没有线性3.3先修待机电压吧

网友:
接反了,最有可能的就是烧坏待机芯片,换了待机芯片看看。

网友:
看看屏接口针倒了没有

网友:
怎么用的还是松香焊,可能锡没有拖干净导致短路了

网友:
河北这边有没有高手?

网友:
原来没问题的,就是我换排线换的

网友:
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。

网友:
看松香用的太猛了,板子该洗洗了

网友:
楼主,你这是换过EC,EC指的是你IO芯片,IT8502芯片吗?这EC芯片脚位不能错。还有,你为何换EC芯片,是EC或待机芯片问题查了吗?,维修故障不是像台式机不开机换个内存,或擦擦金手指什么简单的,不懂建议找个好点培训地方或老师傅带带。

网友:
我只能前排围观了

网友:
ec看上去有連锡。

网友:
回复16楼,换io是因为发烫,发烫是因为换开机排线导致的原来是IT8518E,

网友:
找了个8502换上了

网友:
以前学过修本,现在忘的差不多了

网友:
看来你运气不好啊 有可能烧ec和待机芯片 没什么大事的

网友:
你不插开关看看还汤不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首先楼主先确定开关排线是否焊的正确,开关小板那边有没有焊反,其次楼主说IO芯片发烫,说明芯片可能损坏,但楼主更换芯片时应该先把主板清理一下,这么多的灰,更换芯片脱锡的时候容易有杂质,从而脱不干净。楼主说以前干过维修,但基本功不到位,从楼主给的图片中看到,楼主更换过的芯片连锡了,而且加焊后应该清理一下芯片周围的助焊剂。如果这样的话,楼主换再多的芯片也是没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