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 三星笔记本 有线上网 什么 都正常, 看电影 聊天什么的 ,没有任何问题

楼主(2015-09-22):
如果用无线 上网,  一连上 马上自动重启  。。排除无线网卡坏 和  路由器的 问题  。。。。哪位碰到类似问题的  。。。请 指点一下

网友:
有线正常 ?无线重启 ?
查系统 和无线模块试试

网友:
是啊  有线  正常   。。 至少可以排除 系统方面的问题 。。现在 就剩无线方面的 了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无线唤醒信号

网友A:
搞定了   。。。。。。。卸载了 原来的 无线驱动  。用驱动精灵重装了下  。。。顺利解决。。。本来 不是我的事 。。这个客户在我这里买了路由器。 他的电脑今天刚刚找别人重装了系统  就出现这个问题。以为是我路由器的问题。。。。谢谢楼上的2位 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一般先排除系统,好多电脑无线在家不能用,别人家可以用,在家手机正常所以无线,这也是系统,系统故障多·,遇到类似故障我一般先装系统,不然忙半天是系统问题,就瞎忙还收不到钱,客户还觉得你技术不行,下次就不会来了。

网友:
这么奇葩的问题还真是第一次看到,查查是不是驱动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没遇到过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定了   。。。。。。。卸载了 原来的 无线驱动  。用驱动精灵重装了下  。。。顺利解决。。。本来 不是我 ...

就说这个问题这么邪乎,还是软件的问题

网友:
原来是软件驱动的问题,我还以为是主板无线模块有问题呢

网友:
是啊  这个问题 真的 难以令人置信。。。

网友:
解决了吗  这问题真邪门

网友:
奇葩的问题,长见识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先软后硬,直接就排除了

网友:
        没走弯路。先软后硬是对的。。

网友:
这就是经验 哈哈

网友:
这也算问题  这是蓝屏重启

网友:
系统引起的奇葩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