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300系列驱动板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15-09-22):
新手报道:刚学如果说错了请大家指正。
今天一朋友送一台三星S23B300B显示器给我。故障现像是不通电无指示灯。经查RT8296无后级电压5V输出,百度很多贴子也没查出原因。后来终于找到了RT8296的资料 改换RT8296第七脚电阻 使RT8296第七脚电压达到3.0V-3.3V之间问题解决

网友A:
根本原因可能是2脚的供电电压低于原来设计的了,可以先查一查供电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嗯,可能是某电容漏电了

网友B:
肯定还是有其他原因拉低的,这样改不保险啊

网友C:
这7脚是分压电压还是?

网友D:
楼主 你说的很经典 可是 你没有说改多大的电阻啊

网友:
就是楼主,改成多大的啊,

网友:
比如 第七脚实测(故障状态时)为2V左右 这个时候第3脚(芯片工作降压12转5V输出端)就会无电压,相当于芯片工作的闸门没有打开,原因是给第七脚供电周边电容和一只贴片二极管变质引起的,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RT8296第七脚内部变质,跟原来的周边不匹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根本原因可能是2脚的供电电压低于原来设计的了,可以先查一查供电滤波电容。

第二脚的电压在4.5V到12V 之间不影响输出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肯定还是有其他原因拉低的,这样改不保险啊

当然 ,改之前 最好把RT8296吹下来 从第三脚(芯片输出端)理一下 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引起第三脚无输出(第三脚对地阻值我的实测600欧姆)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7脚是分压电压还是?

第7脚电压来源于输出电压(12V),经过一只二极管 一只电阻后进入RT8296芯片  与芯片内部组成一个自举电路

网友:
RT8296 引脚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第7脚电压来源于输出电压(12V),经过一只二极管 一只电阻后进入RT8296芯片  与芯片内部组成一个自举电 ...

原来如此,谢谢了,

网友:
新手 第一次发贴 希望大家能看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第7脚电压来源于输出电压(12V),经过一只二极管 一只电阻后进入RT8296芯片  与芯片内部组成一个自举电 ...

第7脚电压来源于输入电压(12V),刚刚打错了成输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你说的很经典 可是 你没有说改多大的电阻啊

原来板子上是33K 电阻,电压是2.2V 差了0.8V  我一级级向下降 最后是12K电阻 搞定至3.1V 用了20多小时了 没问题 芯片也不烫 工作电流(3脚输出)300ma左右

网友:
原电阻阻值变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