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一台联想G470海绵进水

楼主(2015-09-22):
联想G470   la-6751P

机器拿来上电到0.3 打开机器看到里面进水 非常好 ,这样给客户报价才可以报高嘛 并且说有可能修不好,刚刚好店里有块板说交换,客户说尽量吧,不行就换 谈好价钱,开修,洗洗刷刷。不知道多少洗板水没了,刀片刮脚 上点焊丝,看下脱脚位没,几个电阻完全坏了,补好,上电还是一个鸟样0.3A
测量发现1.5V电感PL502  Z这里也进了点水的,电压低才0.3V,打开图纸查到用表笔量开启脚电压正常,供电脚VDD的PR5071脚5V ,2脚1.8V 抬头一看电压突然变大,赶紧断电,把电阻先换了是101电阻,故障还是一样此时怀疑芯片坏了

RT8209 大把了
换上电压飞飞条条的上去完美亮机,先装一半 因为声卡也进水了 试了 有问题没声音 换上 声音出来,打电话给客户拿机器!
最近好穷发帖子赚分,大家加点吧 明天再来一帖 进水T400,修惨我了  加分不减分,看帖加分是美德附上图纸

intel 仁宝 LA-6751P(HM67) 联想G470 G570.pdf

网友:
我来抢个沙发吧。

网友A:
换个RT8209 总共换两个芯片 这钱应该赚.

网友:
算是通病吧,小白可以看看,

网友:
今天没分了,只能看看热闹了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大多数都会造成烧芯片,腐蚀电阻电容和断线的情况,有时还一烧就烧一大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RT8209 总共换两个芯片 这钱应该赚.

没赚多少都是同行的 只是锻炼自己技术

网友:
是待机芯片坏了吗

网友:
貌似没怎么看懂

网友:
这进水还算好修点的

网友:
这还算不是很难  不错了

网友B:
进水的机器,不严重的,看都看的出来那里坏了,不用看图纸的

网友:
最近进水的机器真多

网友C:
这个芯片我估计开始没有坏的,应该就是电阻的问题,估计你不小心碰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芯片我估计开始没有坏的,应该就是电阻的问题,估计你不小心碰到了

呵呵 不可能的 这个电阻和芯片差那么远距离

网友D:
   这机器进水 为毛 每次都是这一块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水的机器,不严重的,看都看的出来那里坏了,不用看图纸的

这样不严重??、 你说怎么严重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器进水 为毛 每次都是这一块。。。。

海绵垫这里吸汗进去的

网友:
thanks you for shan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