休眠开关导致的奇葩问题开机进系统有声音当时黑屏

楼主(2015-09-22):
联想机器,首先同行拿来说可能屏的问题,他试过了不行,用几天可以,有时开机可以进去亮机,有进系统的声音,有时不可以,留下来搞了几天
故障查了 是上屏的3个3.3V,只要一进系统就没了,强行啦电压也不可以,发现电压进去EC和显卡 显卡确定绝对没有问题,换了EC 和屏线
还是有时可以进去, 无语了 什么鬼事情呀,放了大概两天,有时又可以,无意中修其他机器想起是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,说做就做,找到休眠开关,去掉
次次可以进 亮机(有段时间了,今天想起这个事情) 发个帖子记录下,也给大家提个醒,免得走弯路,觉得好的加点分,看帖加分是美德又不扣分,随便支持下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笔记本,就是休眠开关的问题。

网友:
LID#  叫你们喜欢往复杂的地方跑  上当了吧

网友A:
    这信号  本人遇到的到不是很多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信号  本人遇到的到不是很多。。

现在流行搞个美女头像?

网友B:
楼主这问题并不难判断,休眠开关一般维修人都知道,这应该是休眠开关不能回弹了,强行把LID信号拉低。如果拉低肯定不能开机。就连触发都不能了。所以不开机就按不触发的维修可能就修好此机了。

网友:
我今天还修到一个E40的机子,也是LID信号有问题,最后换了EC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问题并不难判断,休眠开关一般维修人都知道,这应该是休眠开关不能回弹了,强行把LID信号拉低。如果 ...

你分析是一般情况或者普遍情况 这个是不亮机 次次可以触发进系统并且有声音的 请看清标题 谢谢

网友:
嗯,是要主意下这个问题,就像笔记本盒盖一样,风扇再装屏幕黑了

网友:
LID!为什么进了系统就会被拉低呢?

网友C:
是ec引脚的那个休眠开关 吗

网友:
这个LID#信号会引起很多的问题?

网友:
LID有的是暗屏,有的是不加电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ec引脚的那个休眠开关 吗

是的 只是放的地方不同 一个三极管

网友:
呵呵。。。赚钱的问题啊,,秒杀级别的,

网友:
LID易出莫名问题

网友:
休眠开关的问题很难法现

网友:
LID#信号一般都容易被忽略

网友:
开关变质会这样、有时候可以有时可以确实很吧容易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