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3秒重启维修实例~~

楼主(2015-09-22):
(图片)

网友A:
位置互换吗 还是??

网友B:
调下位置?这两个BIOS功能都不一样

网友C:
今天修到个GA-G31M的。亮机到检测内存那掉电重启,把从BIOS调到主位置就OK。

网友:
技嘉BIOS有备份的多好,要是其他厂家都能效仿更好

网友D:
那个坏的 不拆下来重新刷下BIOS吗

网友E:
有没有试过第二天开不起来了,试试吧,我遇到过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09301-1-1.html

方法一:.按开机键10秒不放,电脑会开机然后自动关机。再次开机时就可以自动恢复BIOS。
方法二:按重启键不放持续15秒,电脑自动重启后自动恢复BIOS
方法三:短接M BIOS的1脚和8脚,关机。再次启动自动恢复BIOS

网友:
技嘉的双BIOS也容易坏

网友:
就这样修好了啊

网友:
这是因为主BIOS损坏了导致的

网友:
技嘉地板我也换好了几片

网友:
对调后 能彻底解决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位置互换吗 还是??

是  调换下BIOS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调下位置?这两个BIOS功能都不一样

一个是备用的 一个是主用的  差不多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修到个GA-G31M的。亮机到检测内存那掉电重启,把从BIOS调到主位置就OK。

雷同雷同~  哈哈哈希望对大家有用  小技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个坏的 不拆下来重新刷下BIOS吗

不用的  调下位置不行再另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试过第二天开不起来了,试试吧,我遇到过

银子已到手~  每种板子都不同

网友:
这样省的刷blos了 技嘉的板子不错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把备份BIOS换到主BIOS位,原主BIOS不要了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