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来是秒杀的事情,弄得这么麻烦。思路思路。

楼主(2015-09-22):
我不喜欢外谈,直奔主题吧。
型号:联想台式机,裸板       板号:945GC-M2 REV:2.2B     故障:全板无时钟
亮一张图吧:

维修:ATX供电脚的对地值完全正常,通电复位灯不亮,测四大供电正常,测B16无时钟,直奔时钟芯片ICS954119DLFS,查条件:
1.供电3.3V                 2.14.318起振              3.开启信号3.3v(在这里我误判了)
误判:我个人觉得是有了开启信号,时钟还不工作,就怀疑时钟坏了,然后买了两个时钟,新时钟到了,就马上换上去后发现还一个叼样,心情很不好,整个人切底无语了。(这是我误判的结果)
进入维修思路:找到跟这款主板类似的图纸,(这下好办了)然后我就把时钟的开启电路看了一遍,结果有大大的发现。看图:
这张是时钟的16脚的开启信号

接了上拉电阻

直达cpu的pg信号2脚。

经过我的分析:当cpu的供电出来后就会发出pg3.3v的,然后给时钟当开启信号,经过一个三级管事PNP道的,当b级是高电平就会导通,所以时钟的开启信号是低电平开启的。(我误判为是高电平开启)。我一表笔测cpu的芯片2脚没电,呵呵,这时我笑了,芯片没发出PG信号呀,为了省时间,我就在PG的上拉电阻飞了一根线,直接给他3.3v,看图:

这时的时钟的开启是0V

亮机:上电一路小跑。
BIOS我就没备份了,32脚的麻烦。这是我误判的芯片:
谢谢加分。

网友:
修这样一块板子买芯片不值得,

网友A:
楼主很厉害,信号级维修大师。

网友B:
买芯片还是一定要考虑清楚啊

网友C:
好久没碰过台式机主板了,一直都在修笔记本

网友D:
故障还是确定,不然白等不说,好说话的客户还好,不好说话的客户就TM,尤其TMD那种SB客户或同行急的要命的那种,不懂维修,以为维修简单,不但出不上价钱,今天来今天就要的那种,就完了。

网友E:
走弯路了,时钟芯片比起CPU供电芯片坏的太少了

网友F:
PG信号不出來,还可以直接飞线啊,学习了,我的维修经验还是太欠缺了

网友:
都换板了  台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故障还是确定,不然白等不说,好说话的客户还好,不好说话的客户就TM,尤其TMD那种SB客户或同行急的要命的 ...

那种的一般让直接拿走。

网友G:
楼主是闲的慌才纷歧这板子的,忙的时候谁还修这块板,直接当料板算了。

网友:
“经过一个三级管事PNP道的”这不是专业的术语。

网友:
楼主算高手来 ,

网友:
对的,灵活运用,没条件给它个条件,当然还有更简单的:直接下拉得了。

网友H:
CPU的PG之用到开启时钟吗? 南桥要不要这个PG呀?

网友:
没怎么接触 台式机器了

网友:
楼主对信号分析得还是不错的向你学习

网友I:
奇怪, 南桥没得到PG怎么开启复位?

网友:
还好有电路图

网友J:
PNP的三极管,当B极为高时会导通?

网友K:
楼主你已经很厉害了。因为台式机的主板没有图纸,所以才导致你的误判,如果有图纸相信你是不会误判的。

网友L:
修好了就行,很有成就感

网友M:
台式机型号也可以飞线,笔记本就不行了

网友N:
PG信号不出來,还可以直接飞线啊,学习了

网友O:
发错地方了。台机主板没有必要买芯片修了。要不上价

网友P:
正常情况下是CPU供电芯片发出高电平的VRM_PWRGD,此VRM_PWRGD经过一个NPN的三极管转换输出低电平去开启时钟芯片。

网友Q:
楼主神级别的维修技术啊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CPU的PG之用到开启时钟吗? 南桥要不要这个PG呀?

好像一路给南桥,一路打开时钟吧

网友R:
引用 网友I:
奇怪, 南桥没得到PG怎么开启复位?

这PG分两路,一路给南桥,一路打开时钟

网友R:
楼主下次注意了,芯片要工作,首先是供电,其次是开启,这两个没有,其他输出都没有

网友S:
楼主,IC买了多少钱?
维修思路值得借鉴!

网友T:
不错 现在已经不会修台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楼主,IC买了多少钱?
维修思路值得借鉴!

6块不包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楼主下次注意了,芯片要工作,首先是供电,其次是开启,这两个没有,其他输出都没有

当时我懒嘛,凭经验修的就没查图纸呀,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这PG分两路,一路给南桥,一路打开时钟

很对的,分析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不错 现在已经不会修台式了

呵呵,台式机不赚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楼主神级别的维修技术啊!!

还行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正常情况下是CPU供电芯片发出高电平的VRM_PWRGD,此VRM_PWRGD经过一个NPN的三极管转换输出低电平去开启时钟 ...

是的,分析不错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发错地方了。台机主板没有必要买芯片修了。要不上价

是呀,这块板我也没赚多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PG信号不出來,还可以直接飞线啊,学习了

可以的,这样就不用买芯片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楼主厉害   新手学习了

呵呵,多看论坛吧。对你有很大的帮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台式机型号也可以飞线,笔记本就不行了

笔记本的话你要看咯,可以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修好了就行,很有成就感

我也是这样觉得的,当我换了时钟芯片时还是一个叼样,我的心情很糟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楼主你已经很厉害了。因为台式机的主板没有图纸,所以才导致你的误判,如果有图纸相信你是不会误判的。

不会的,这样的电路很简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PNP的三极管,当B极为高时会导通?

当B级大于C级就会导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很厉害,信号级维修大师。

暂时还算不上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芯片还是一定要考虑清楚啊

是的,第一浪费时间,第二浪费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久没碰过台式机主板了,一直都在修笔记本

不错嘛,有笔记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走弯路了,时钟芯片比起CPU供电芯片坏的太少了

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PG信号不出來,还可以直接飞线啊,学习了,我的维修经验还是太欠缺了

那就多看论坛吧

网友:
是呀,浪费时间太久就直接换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是闲的慌才纷歧这板子的,忙的时候谁还修这块板,直接当料板算了。

呵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