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两例不触发

楼主(2015-09-22):
       ASUS K42JR  MAIN BOARD REV.4.0待机0.02,按开关变成0.01,不能再次触发,测量开关按钮2.5V。不正常,测EC开关针125pin3.3V正常,按下开关,125pin3.3~0~2.5。电压上不来,觉得上拉排阻有问题,一测量一边3.3V一边2.5V坏,直接换了再说,换完直接就可以亮机了,华硕的机器排阻看来确实爱出问题。
     联想Y470,这型号修过几台了,不触发的还是首次,因为刚入行一个月,回归正题,电压待机正常,按开关无反应,跟上面一台不一样啊,不管一不一样了,还是测开关按钮。0.6V左右,这电压都不算是电压,肯定按开关没反应了,接着还是一如既往的测EC的32pin电压异常,1.6V接着还是找上拉电阻,一边3.3V,一边1.6V,想都没想为什么想换了再说,换完又奇迹般的亮机了
      两台一模一样的故障,大神勿喷都是同行,相互帮助,用鼠标点两下加点分,修机累,外行不懂我们的累,只有我们自己把累水往肚子里咽。

网友:
以后修机看来要多跑跑线路 了

网友A:
我最喜欢修不触发的机器,就那几个条件,简单修的也快

网友:
开关电压不正常引起的,

网友:
第二台,开关在没有开机时,电压低是上拉排阻引起的???

网友B:
楼主应该新手 基本都是师傅先教开关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应该新手 基本都是师傅先教开关的吧

第一台看帖子看多了,就直接测的,第二台,客人刚来过来一试机不触发,还没拆机就说先测开关针

网友:
最后几分 加上 多学习 都是新手

网友C:
入行一个月,就有这么厉害,很有钱途呀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入行一个月,就有这么厉害,很有钱途呀!!!

师傅带得好,才有进步

网友D:
运气好啊我遇到的都是变态问题,,,

网友:
我想知道红框里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啊

二极管D53的第三引脚能理解,是通过开机按键拉低ON/OFF#达到开机目的
第二引脚是什么作用呢?
(个人理解:按开机键时,拉低ON/OFF#,同时也拉低51_ON#?  当EC_ON为高电平时,也可以拉低51_ON#?)

网友:
两台都是开关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?

网友:
恭喜你  有个好师傅

网友:
两台都是开关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

网友:
入行一个月就这么牛,还是看师傅,名师出高徒

网友:
运气不错!我就没碰上过

网友E:
入行一个月 你太谦虚了 这我看来已经很厉害了

网友:
运气不错  技术也不错

网友:
修机器累,却也是一种经历,一种享受

网友:
能修好就行,给新手增添了信心,呵呵,我也是新手

网友:
下次遇到可以试试

网友:
EC   32脚     第50页    D53二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最喜欢修不触发的机器,就那几个条件,简单修的也快

加我QQ:有问题请教你,哈哈,  921127066

网友F:
BU 不促发还是很好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运气好啊我遇到的都是变态问题,,,

运气不好的时候几天都是奇葩故障

网友:
有待机了就可以直接从触发为切入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BU 不促发还是很好修的

虽然就那几个条件,有些不触发的也很难修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入行一个月 你太谦虚了 这我看来已经很厉害了

只要你有心学,师傅有心交,学起来很快的

网友H:
     你运气可以哦   我就没遇到过   我遇到的几台都特么放放电就好了   我也是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运气可以哦   我就没遇到过   我遇到的几台都特么放放电就好了   我也是醉了

偶尔也能遇到这样的

网友:
有照片就更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只要你有心学,师傅有心交,学起来很快的

好 谢谢老板#1

网友:
高手啊。。。不错呦前途哟。。。。刚1个月就这样的水准了 。。。佩服佩服·

网友:
思路清晰,基本功扎实

网友:
华硕的排阻怎么容易坏的啊。

网友:
都是同样的问题,华硕的容易出这样的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