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5进XX维修

楼主(2015-09-22):
                    哈哈!标题一定很吸引人吧?   进来看看就对了!  步入正题......
           联想G485进水维修,新鲜的刚进的!

        机器型号联想G485  板号LA_8681P

                    同行送来G485不加电,说进过水,拆机,EC处有轻微的水渍,但是总体还好,引脚无明显腐蚀,用洗板水清洗完后,量了下3V5V无短路。开可调电源,待机0.14,几秒后变成0.00。凭经验,待机部分有短路。
又量了下3V5V阻值 也正常,
仔细发现,在通电到掉电一段时间,待机芯片RT8205有点微微发烫。

此主板的待机芯片用的是RT8205。万用表量就打VREG3和VREG5的对地阻值(8,17脚)果然,VREG3对地阻值只有20多欧,明显不对。

懒省事,直接烧鸡,发现EC有点小烫,果断拆了!再量阻值,变成50多欧了,,,我去,,也不对了,正常应该300-500左右啊!再次烧鸡,可调电源调了3V多,电流1A多,接上去发现,电压没变化,电流都1A左右了,,,手摸了半天也没摸出个什么玩意来! 后来想到待机芯片也有坏的可能啊,立马提枪,拆!拆掉后一量阻值355,哈,这还差不多。心里估摸着这张板已经好了一大半了,

  随后换上主供电和EC,量下阻值,都正常,好,  通电!待机0.02,量下VREG3和VREG5,输出正常,量3V5V电杆,也正常!迫不及待万用表调二极管档,对着开关接口一划,触发灯闪下灭了,我去。。。。不是应该好了吗??不会还掉电吧。。把开关插上去试也一样,闪下灭了,,电流上到0.17左右停大概2s直接回到待机。。

    初步判断还存在短路!量啊量就是没发现哪里短,,呵呵...  后来无意发现,触发后板载AMD的CPU烫的异常

  不可能升温这么快吧,线性3V短路CPU也会烧??,不会把,CPU附近也没有进水啊,,想不通啊有点,, 纠结了半天没办法,直接上BGA拆了再说,拆掉后触发不掉电了,电流停0.2几,刚好U有个,直接装上去,,,,,完毕后通电测试,电流变化:0.21-0.45-0.97-0.76-1.15-1.33。。哈看电流都知道有戏!!

    接屏触发,亮机!哈,直接报给同行300,现在在等消息!!

       最后总结下:问题起因判断为EC及周边进水,导致EC本身烧坏,顺便把RT8205也烧了做个陪葬!至于板载AMD的U为什么会烧这也是我半夜发帖的其中一个理由,还望大神们给个解说分析下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我也修到这机器了,是进水的导致1.5VP上管击穿了、51212坏、,等配件到了今天到了更换了后1.5VP出来了,电流0.9A至1A,最多五秒时间桥和U烫的不行,看图纸1.5VP进了U和内存,估计这个U也坏了,内存条也确定烧了,唉,估计客户又不得修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EC带程序吗?

网友:
值得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