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S415 不跑码

楼主(2015-09-22):
S415  板号LA-A331P  REV:1。0
拆机测量1.5V短路3.3V短路19V短路,1.8V短路。拆1。5V恩那个叫什么呢集成IC上下管的SY8208D,,EC,,CPU,,网卡,,后无短路,,换亲后不触发,刷EC后,跑电流0,4不动,刷BIOS后,跑电流0。75V后慢慢高,恩不跑码。散热器发热。。测各电压发现+1。5vsp电压变2。5V,后断开PJ601    后级 +1.5vs电压2。8V,     1。5vsp电感处电压1。59V,,晕了这什么意思断开负载发现是负载电压拉高+1.5vsp电感电压。      这个2。8V的+1。5VS电压哪来的    , 查 +1。5VS到ALC,APU
APU换全新的小苏家卖95一个的我相信,

网友:
太相信了也不好

网友:
谁能看懂?

网友:
集成控制,上下管的芯片,我碰到一次,,没修好一次,,干

网友:
这贴子看的不太明白啊

网友:
1.5V短路3.3V短路19V短路,1.8V短路   这也太夸张了吧  会烧坏很多东西的哦

网友:
我的E320不跑码,U,内存和bios都弄了,还是不跑,就差换桥了

网友:
ec也能刷吗??

网友:
太深奥了,没看懂。

网友:
小苏还不错的

网友:
RTC 3.3稳稳的不?

网友:
楼主看的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最后解决了没有啊?

网友(2015-10-23):
你的维修好没有,我现在有一台跑0.3-0.4之间

网友:
这个主板烧了这么多东西还不如直接交换主板了!

网友:
表示看不太懂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电压短路尼

网友:
我也没怎么明白

网友:
怎么这么多电压短路  ?  怎么造成的?    不行就换板吧  看看CPU 内存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下个时序,一步骤来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