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开机掉电,两天艰难维修历程

楼主(2015-09-23):
联想Y460开机掉电,两天艰难维修历程。。。。。。

同行打电话来说有机子要修,好呖。去同行店里取机回来,检测开机掉电,电流到0.5A 这样掉。丢给小弟练拆机,拆好了。然后裸板带CPU,内存开机,现在依旧。万用表测3.5V待机正常。按开机键测内存迅间有1.5V。正常,排除内存部分。但CPU 和显卡电压开机迅间万用表都量不到,沉思一下,是哪里的可能性大呢??????????心里面想应该是CPU供电出问题的机率大,再在迅维论坛一搜。一大堆,感觉是通病呀,但有说是CPU坏的,CPU供电坏的,还有说要CPU供电的场管一起换,场管不良也有碰到的。一般碰到这种通病的,都没到我开电路图的地步。CPU 供电芯片ISL62883 。手头上没料,风枪一吹,电流飞上去,亮了。反复开机四五次,都正常。那好,报价180大洋。同意,客户问什么时候得,大概明天吧,明天什么时候得,下午吧。我们这边的都是急主呀。还好心理有底,叫小弟装好,等明天收钱。第二天来,妈b的。又开机掉电,心里凉了,芯片不良?????拆。。。论坛说62882C能代换,试,一样。是能不能代???问号因为风枪加热的时候旁边的电源管理也一起吹到了,是它的问题吗???换,一样推客户,说不稳定。唉,机子多得头都痛,而且又都是骨头,烦呀。丢一边先,下午修好了两三台心情好点,再看Y460.把客户说的CPU 6个场管都换了,不行。这下好了,论坛的经验试完了,搞不定。下图抵,量CPU供电芯片条件,17PIN VIN 19V 正常  16PIN 5VSUS 无, 看时序,3VSUS  5VSUS无,量上一级+15V有。 PQ73和PQ32 3角没有高电平,3.5V转换不成3VSUS和5VSUS。PR264直接连线也不行。好吧,再看PQ82 2PIN为高电平才能拉低PQ78 2PIN的5V电压为低电平,使PQ78 1.3PIN为断开状态  3PIN就会有+15V经PR264 分压后的高电平来使PQ73和PQ32导通,就能有3VSUS和5VSUS。 现PQ82 SUSON无3.3V高电平,量开机时不一下就掉了。好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PQ73处引3VPCU到PQ82 SUSON 开机,亮了,哈哈哈。。。。装机。测试几次后又开机掉电了,我的神呀,玩我吗。要疯了,无耐再拆,,量5VSUS 3.5V?????为什么只有3.5V呢??分析PQ32条件都够为什么就只有3.5V呢????PQ32坏????没这个管 6角的管,又不想改。5VPCU和5VSUS不都是5V吗?????嘿嘿,直接搭锡,好吧。又亮了。奋斗到深夜不容易呀,技术不行别见笑呀,发贴分享经验

网友A:
楼主不是迅维学员吧?

网友B:
这样待机电流就会偏大吧。感觉有小小不负。。。

网友C:
得学多久才能有此等水平

网友D:
掉电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确实不好修,

网友E:
应该就是PQ32坏了,楼主怎么不把PQ32换掉啊!

网友:
难啃的骨头    不好修啊

网友F:
楼主为什么不找找为什么没有SUSON的高电平,是不是断线呢?还是其它原因,另外PQ32应该换一下.谢谢分享!

网友G:
还有这样修的吗?PQ32这样直达能行吗?

网友H:
楼主你修好了待机时不时比较大

网友:
能搞定就很不错了  楼主

网友:
待机是不是很大

网友:
哈哈能修好久好了,坚持多久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这种转换管不能直连的吧???

网友I:
头几天修了一台Y460 也是掉电 结果修了2天没搞定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J:
哥哥,你牛,这么久才绣出来

网友:
方法可行 这种待机高  耗电

网友K:
掉电直接查哪路电压没啊,这修的够辛苦

网友L:
现在都流行改电路了,希望耐用吧!

网友:
有耐心,值得学习

网友:
哈哈技术是慢慢积累的

网友M:
缺什么电压给什么电,维修中会这样做。时序上是不通的,机器有待考验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一下

网友:
没仔细看完,修好了就不错!

网友:
        没修的机器一般我都是要测2小时再装

网友N:
楼主焊工扎实,理论还有待提供哦!再接再厉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不是迅维学员吧?

不是哦,怎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待机电流就会偏大吧。感觉有小小不负。。。

不负责任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掉电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确实不好修,

只有万用表打天下的飘过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就是PQ32坏了,楼主怎么不把PQ32换掉啊!

没这个零件,改作又不想了,所以就这样了

网友:
在银牌维客面前不敢吹

网友:
哈哈,楼主喜欢飞线。

网友:
可能就是哪个管子坏了 ;;;;;

网友O:
这机子肯定是PQ32的G极电压低也吧。楼主也不量量G极,乱修一气。 PQ32的G极电压需要高于5V才能完全导通,一般估计是15或12V分压而来,正常情况是8V左右。看了你的截图,应当是PR264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能修好就不错了,但还是哪里坏修哪里好吧!这样可能命也不久

网友P:
    原来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   但楼主这种直连的维修方法还没用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为什么不找找为什么没有SUSON的高电平,是不是断线呢?还是其它原因,另外PQ32应该换一下.谢谢分享!

其实SUSON是有了的,只是它也跟着掉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还有这样修的吗?PQ32这样直达能行吗?

我乱来的,你看看就算了,嘿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你修好了待机时不时比较大

机子顺利交给客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头几天修了一台Y460 也是掉电 结果修了2天没搞定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哥哥,你牛,这么久才绣出来

在迅维都是下图纸,下BIOS,搞不定的也上来看看经验。想想自己也要分享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掉电直接查哪路电压没啊,这修的够辛苦

一开始是先下的斧头,所以后面就辛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现在都流行改电路了,希望耐用吧!

哈哈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缺什么电压给什么电,维修中会这样做。时序上是不通的,机器有待考验。

不通用所有机型,我也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楼主焊工扎实,理论还有待提供哦!再接再厉!!

谢谢
。维修都是在学习和积累经验当中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这机子肯定是PQ32的G极电压低也吧。楼主也不量量G极,乱修一气。 PQ32的G极电压需要高于5V才能完全导通,一 ...

PQ32 和PQ73是同一个G极的好吧,不是说PQ73G极没高电平了??说了好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原来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   但楼主这种直连的维修方法还没用过

下次可以试试,好爽

网友:
你早点查电压的话也不至于这么麻烦,这种问题转换电压肯定要插的

网友Q:
直连的话电压会提前出来,那是懒人的做法,勤快的还是按规矩出牌把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

网友R:
引用 网友Q:
直连的话电压会提前出来,那是懒人的做法,勤快的还是按规矩出牌把

听你说话就知道是高手

网友S:
直接去掉了,待机电流不是偏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听你说话就知道是高手

过讲了,还不算高手,只是做的时间稍微长了点,

网友T:
虽然没有按原设计思路修好 不过改了线路 测试稳定 就OK

做技术不是做学术   修好稳定就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虽然没有按原设计思路修好 不过改了线路 测试稳定 就OK

做技术不是做学术   修好稳定就OK

哗,谢谢版主关注,很荣幸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直接去掉了,待机电流不是偏大

只要功能正常稳定,其它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昨天 修了一台,过内存掉电,62883  我用62883C代换,,直接没有CPU电压,换了两个都一样,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换

网友:
我也经常这样搭线   基本没有什么毛病  没有返修过

网友U:
掉电真的很头疼,楼主有耐心……

网友R:
引用 网友U:
掉电真的很头疼,楼主有耐心……

唉,都是看在钱的份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唉,都是看在钱的份上

维修真的很苦逼啊……

网友:
没少下功夫啊   最后让我们看看地图是为何

网友V:
修机器块才叫大师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修机器块才叫大师啊

嗯,水平只到这步,还得努力修行

网友:
思路清晰明确!

网友:
学习了 技术还是很不错的

网友:
不管怎么样,修好了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膜拜。小弟学习中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呀 这样的我就不修了

网友:
看来楼主的生意很好啊!现在的机器是不好修,真烦

网友:
大神啊,,膜拜

网友:
学习了!好经验

网友:
厉害啊反正修好有钱进就好

网友:
楼主技术过硬啊  牛!!

网友:
只要稳定,修出来就行,客户只看结果啊

网友:
楼主这是缺少二级转换电压导致的掉电

网友(2015-11-10):
能修好就不错了,但还是哪里坏修哪里好吧!

网友:
刚开始吹下IC 能来你就给装上这不对

网友:
有条件最好原件修复,这样改,有时不稳定

网友:
技术哪里不行了,还不错啊

网友:
修两天啊 在修战斗机吗

网友:
经验分享,想说什么都可以

网友(2017-09-13):
这样硬盘不是在待机的时候就开始转了,坏的快啊

网友:
感觉楼主好生猛。。。。码字辛苦

网友:
楼主思维明确,纯属高手大家请勿模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得学多久才能有此等水平
我同意你的说法,确实厉害,思路太好了

网友(2020-04-11):
二级电压不稳水 导致死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