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5A78L-M LX3不触发,乱改一通

楼主(2015-09-23):
来块M5A78L-M LX3,客户说开不了机,查待机电压,最终是待机的1.2V没出来。。是一个8脚芯片。料板上找了一会没有。。。想着这玩意定一个回来不划算,能不能直接改一个出来呢???带着疑问尝试去改。。结果。。都知道的。。直接上图

网友:
文字描述太少小白看不懂

网友:
厉害 要是能说清楚一点 让我们学习下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贴都发了 何不说的详细一点,才有分加嘛

网友:
三个脚的怎么代8脚的?能说下怎样改吗????

网友:
1117的确有时能救急,不错。

网友:
你们明白吗 我来解释吧 由于8脚的1.2V待机电压转换IC 管子坏了。  由于在废板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 所以想办法改个独立的1.2V待机电压给SB待机 开机用,  那么用什么改呢  我们修液晶驱动板经常用到的1117 3.3v 2.5V 1.8V 1.25V的三端稳压器 或者是用1117自己改电阻让5VSB 或3VSB输入1117 中间脚输出1.25V电压即可、

网友:
1117三端稳压器输入3.3V 会不会烫手

网友:
楼主改装能力强啊,只是改装工艺还需要改良一下。

网友:
这不是笔记本维修贴吗?

网友:
笔记本维修板块为何出现了台式机主板维修

网友:
这样外观不好看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