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温度曲线

楼主(2015-09-23):
大家BGA是4个加热段还是5个加热段。每个段的温度都是多少。小白求赐教

网友A:
你买BGA 是什么品牌的呀,厂家没给你参数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买BGA 是什么品牌的呀,厂家没给你参数吗?

*词语被过滤*的。给了,但加焊显卡成功率不高

网友:
拿个料板练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