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6CM 1.1A不亮

楼主(2015-09-23):
待机0.002,触发后1.1A左右定住不动。。看经验都是BIOS,刷了几个都不亮。长按电源可以强制关机。
哪位还有别的经验。

网友A:
换根内存试一下!

网友B:
打下内存波看正常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根内存试一下!

第一时间就换了,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下内存波看正常么

这么复杂,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,不会啊

网友C:
这个没图,只能先找CPU的PG有不?

网友D:
这鸟毛只有1V,什么情况,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没图,只能先找CPU的PG有不?

帮我看看楼下的图。谢谢了

网友E:
换内存,屏线插好没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这鸟毛只有1V,什么情况,正常吗

这鸟毛1点多V正常的,上不上内存都是这电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鸟毛1点多V正常的,上不上内存都是这电流吗?

不装内存0.87A

网友:
再换,同病这本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内存,屏线插好没

内存换过了,裸板试测的

网友:
要么桥,要么显卡

网友:
你的意思还是内存???手上有的换光了,而且内存装的别子上正常

网友F:
能测到内存的复位么?假焊显卡,刷个BIOS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能测到内存的复位么?假焊显卡,刷个BIOS。

BIOS刷N个了,要不我加焊一下显卡试试,焊过就不好交换板了,纠结中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BIOS刷N个了,要不我加焊一下显卡试试,焊过就不好交换板了,纠结中

风枪搞下啊  吹15秒左右 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风枪搞下啊  吹15秒左右 看看

一来就吹过了,没变化,桥我都吹了一下

网友:
楼主有解决吗   我这也碰到1台  刷BIOS无果 没思路

网友:
我的刚刚刷BIOS好了。、。。。楼主解决没

网友(2015-10-27):
屏供电 背光那一块 我这有个 就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