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00用一会儿 花屏就黑了

楼主(2015-09-23):
东芝m300花屏,同行的机子,拿来能开机,进系统正常,说是用一会儿掉电,我测了下,鲁大师温度压下就死了,还有点花后就死机黑屏了,显卡加焊直接就短路了,买了个新显卡216-0707001做上去,故障依旧。难道是显存?把4粒显存重置了下,还是一样,不过用鲁大师温度能多压个几分钟,是那种小显卡板的,cpu后面是没有nec电容的,哪位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正常是这样的

网友A:
感觉还是显卡的事

网友B:
这花屏应该是显存啊,直球是不行的 应该是有一个坏了,必须换,你可以找个一样的显存一个一个替换试试,我换个一次,四个显存换了3,还是花屏,都不想能了,最后坚持了下吧最后一个换了,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还是显卡的事

同意。。。。。我之前修过一台花屏的 跟你这个花的差不多,后来换显卡好的

网友C:
想偷懒 可以先加焊一下看看

网友D:
花屏状态下测量显卡显存供电是否正常,若正常则更换显存。

网友E:
显卡问题,兄弟

网友:
兄弟,要加油哦

网友:
是显卡还是显存都不好说,拆了显存打焊盘的数据与地址线,都正常换新显存。

网友:
这种花应该是显存造成的,建议换显存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显卡问题,兄弟

显卡买的是全新的,4粒显存重置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想偷懒 可以先加焊一下看看

显卡全新的,显存重置了,问题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花屏应该是显存啊,直球是不行的 应该是有一个坏了,必须换,你可以找个一样的显存一个一个替换试试,我 ...

修好了,你说得对,应该是显存坏了,重置没用 。我这有个东芝m300的显卡板,但显存不一样,芯片是一样的,也是不显示的,把芯片换过去就解决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花屏状态下测量显卡显存供电是否正常,若正常则更换显存。

修好了,确实是显存问题,有个一样的坏板,把芯片换过去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嗯 修好了记得回贴是不错的!
这样大家心里就有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有NEC大电容吧,

这个真没有。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