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大神求助,第一次遇到这样问题

楼主(2015-09-23):
开机电脑显示按F1 F2 ,不插外设能进入系统 进入XP系统后插入外设正常使用。插入PS键盘,键盘全闪烁。USB键盘多按电脑就死机了。
电脑

网友:
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谁来说说

网友:
把硬盘拔掉试试

网友:
BIOS复原,不行估计USB跟南桥之间有问题

网友:
PS2 键盘 一定不能在开机的情况下插入 很有可能烧主板的。
推荐刷下BIOS试下

网友:
加焊南桥或更换!

网友A:
键盘和USB 需要的供电都是5V ,顺着线路找下去应该可以修好,可能是供电电压偏低
佳欣办公
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过了
详情

网友:
应该是接口电路问题,打接口的数据线值看看,

网友:
估计又是排阻的问题。。。上个图你看那看,希望能帮上你

网友:
我前段时间客户买了一个新键盘,插上新主板正常,插回旧主板就好像楼主这现象,而且键盘是USB的,我看应该是桥出问题吧!

网友:
这应该是在PS2的下方有个排阻换下看看 我记得是 822 或者472排阻

网友:
先刷BIOS 不行的话 估计要做桥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,把PS2的上拉相关排阻都换掉,打一下USB阻值,不行就换IO,南桥。

网友:
这个不一定是主板问题,是USB的外设有问题建议一个一个排除USB外设,我上次就是USB WiFi 插在电脑上一开机就要按F1才可以开机 后来换掉USB WiFi后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恭喜你,南桥中奖了

网友:
还是SB的可能大一些。上好BIOS电池,在开机前和开机后测一下电压。开机电路漏电待排除。

网友:
查查PS/2电路看看

网友:
主板太老,,扔了

网友:
U口的5V供电够不够

网友:
使用最小系统化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和USB 需要的供电都是5V ,顺着线路找下去应该可以修好,可能是供电电压偏低

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过了

网友:
找到问题后,分享下结果,

网友:
干南桥吧

网友:
刷BIOS不行估计是桥

网友:
打下P/S2 和USB的值看看。再有就是供电。asus 822 不良会引起各种各样问题

网友:
先刷下BIOS,再查桥周围的排阻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像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主板供电,简单修一下问题大了就没有价值了

网友:
USB供电呢?写个BIOS呢?不行就桥了

网友:
是不是USB 供电问题?

网友:
以前好像修过,前置USB附近的822

网友:
这是不是桥的问提啊

网友:
ddSADDDDDDD

句容诚信电脑 -6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还是先清空CMOS,把CPU 内存重新插拔一遍,不行的话,就得要刷bios了

网友:
坐等楼主最后是怎么样解决的?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,不行就是南桥了。

网友:
恩  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     但是不确定  楼主解决了的话告知一下

网友:
键鼠控制器出问题了,换io

网友:
南桥可能性大。。。为何你的南桥散热片都没有?

网友:
USB 5V供电看看是不是低

网友:
刷个BIOS看下,不行就换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