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华工控主板没有复位请大家帮下忙

楼主(2015-09-23):
研华工控主板没有复位请大家帮下忙,供电量了没发现什么问题,时钟用频率计看看了,除了内存没有,其他看都正常,CPU复位0.38V,没变化,PCI ,IDE  复位点都是0V    ISA复位点是5V    ,都没变化
PG1.45V

板是478CPU的

网友:
是这样子的板

网友A:
没图纸不好搞  试着找一下有没有PG

网友B:
没有复位  一定要先修时钟
查时钟的开启 、供电  晶振 边上的电容和时钟芯片本身

网友:
也得按时序来

网友C:
既然知道内存无时钟,就找吧!内存工作正常了,也许复位就有了。

网友D:
先修电压再看PG 然后频率最后复位,在深入就是总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图纸不好搞  试着找一下有没有PG

PG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复位  一定要先修时钟
查时钟的开启 、供电  晶振 边上的电容和时钟芯片本身

时钟用频率计看看了,除了内存没有,其他看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既然知道内存无时钟,就找吧!内存工作正常了,也许复位就有了。

内存的时钟从北桥来的吧  北桥可能没工作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先修电压再看PG 然后频率最后复位,在深入就是总线

电压 没什么问题了, PG好的, 上频率除了内存,其他用频率计看了正常

网友:
手动复位点到进入南桥点触发正常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电压 没什么问题了, PG好的, 上频率除了内存,其他用频率计看了正常

肯定还有南桥有关的电压频率PG 没看到,内存的不出频率一般可以不看,因为这个故障是没有复位,又不是内存不过,没有复位北桥就没有复位,北桥没有复位自然就不发内存的频率,是这样的时序!

网友F:
应该还是时钟没有出来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肯定还有南桥有关的电压频率PG 没看到,内存的不出频率一般可以不看,因为这个故障是没有复位,又不是内 ...

好的,再认真看看南桥相关的,谢谢
还有请再请请教个问题,32.几K的时钟怎样测啊
表测晶振一端0.18V 一端0.38V
示波器测量振幅很小,频率不稳定,而且要有X10的探头档们,X1的就不振了
频率器也是个20K到80K间变化,不稳定
我试测正常工作中的主板也是这样,是这是方法有问题了
不过测14.几M   24。几M     25M   都正常
会是那里问题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应该还是时钟没有出来,

实时时钟可能有问题,不知什么查了

网友:
进一步检查,发现32.768晶振工作正常,南桥入的复位有手动触发正常,南桥出到7404的复位信号是0V,没有变化,导致 BIOS,I/O,PCI,IDE,的都是0V   ISA的5V

网友:
楼主,这工控板听讲很贵,可以说一下价钱吗?

网友:
先问一下这是什么架构的板子,用的是什么芯片组,这样才好去测量关键测量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肯定还有南桥有关的电压频率PG 没看到,内存的不出频率一般可以不看,因为这个故障是没有复位,又不是内 ...

IDE,PCI的复位应该是南桥直接发出来的,你说都为零,那就说明南桥没有发出复位来呀,看一下南桥的供电,时钟,PG信号是否都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