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上的乌龟壳MOS管能用普通显卡的代用吗

楼主(2015-09-23):
有一个显卡的MOS上管换了,是乌龟壳的,找不到一样的,用普通管子代用没有电压,有没有大神指导能不能代用的,想看看显卡好不好使。

网友A:
要知道管子的型号才行,但性能会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知道管子的型号才行,但性能会差

乌龟壳的管子没有参数 也不知道用什么的好,找了俩个代用都是没有电压

网友:
代当然行了,但你得先把坏的管的参数找到才行

网友:
我倒,显卡也玩乌龟MOS 了,我只知道笔记本逐步那用这个东西的哦

网友:
很少遇到这些乌龟壳MOS管在显卡上

网友:
代换管参数优于原管参数就可以,估计你这显卡不仅仅是上管坏,应该还有其它问题,上管短路后很容易导致负载烧毁。

网友:
可以在淘宝上买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铁乌龟,

网友:
可以自己用普通的管子改,注意功率。还有铁壳管烧坏负载的可能性会很高,笔记本上铁壳管,我见到的联想的   基本都是cpu供电铁壳坏了 然后u也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