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BM 2级管正向阻值 173

楼主(2015-09-23):
这个 数值正常吗 ?一般印象中都要 200以上了

网友:
反向测量有阻值吗?

网友:
直常的二极管一般都是正向通,反向不通。

网友:
有些高频管的正向内阻也很小,在一百多欧,有些二极管还有阻尼的,反向也有点阻值,要看图纸这管的定意。

网友:
如果反向是无穷的话是好的。

网友:
反向无穷大。。。。。。。今天看到这个数值有点迷糊了

网友:
测2、3 极管,不能看阻值,只要测出几组数据对比相差比较大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