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230u twist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5-09-23):
昨天接到一台联想S230u twist笔记本开机8秒钟左右掉电,拆机看了一下,MDMI接口被他插断了,我把接口拿掉了,硬盘也拿掉了,再开机正常不掉了,再正常装上硬盘,再开机故障依旧,进到WINDOWS图标画面那里就掉电,求大神指导,不胜感激!

网友:
你好,电脑最后解决了吗?今天我也接到一台故障一样的,指点一下高山。。

网友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Z485的机器,也是进系统掉电,开了10次机,有4次掉电,其余的几次都是好的,这个机子只要进了系统就一切正常了,!!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CPU滤波电容的事 ,期待结果,顶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