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启天M4300开机E0报警维修!

楼主(2015-09-23):
机型:联想M4300 ,Intel平台台式机
故障现象:开机挡内存E0报警但偶尔能点亮;清理插槽,更换内存一样,故障时查内存工作条件:vccddr为1.8V,vtt负载供电0.89V,238脚spd为3.3V,119、120脚的总线电压为:3.3V。一脚的基准电压0.89V,都很正常啊,6个时钟脚对地阻值正常一致。刷过BIOS ,加焊过北桥,故障依旧。难道要换北桥??求思路!!

网友:
我现在也有一片这样的,有时能点亮有时档内存,加焊了一下南桥不跑吗了

网友A:
换一个IO  或者拆了打印机口那个IC

网友B:
把北桥加焊下 或者换掉北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把北桥加焊下 或者换掉北桥

换北桥,岂不是等于换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北桥,岂不是等于换板?

那得看客户怎样弄  有些客户必须要修呢 我们只能把北桥换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换一个IO  或者拆了打印机口那个IC

因为偶尔能点亮,所以怀疑有原件虚焊,加焊IO后修复。。

网友:
已解决,是IO虚焊,加焊后修复。。

网友:
联想我遇到好多假焊IO就亮的  都不敢相信是加焊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因为偶尔能点亮,所以怀疑有原件虚焊,加焊IO后修复。。

是吧 就是IO或者COM的IC问题

网友:
IO虚焊啊……

网友:
加焊也行  现在的主板 这么垃圾的

网友:
SMBUS脚是否有波形 两个内存槽a的SPD脚是否都有3.3V电压 E0的一般都是SPD烧断的

网友(2016-10-14):
IO会影响到内存档代码    下回我注意了

网友:
加焊IO就好,还是要多测试,有时候放两天就不行了

网友:
“联想我遇到好多假焊IO就亮的  都不敢相信是加焊好的”  以后要注意IO了

网友:
加焊IO?这代码没干过IO

网友:
深度的原理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不错,又学会了